再请教: GD32E230, STANDBY再RTC唤醒最多只能设定9秒?

楼主(2023-04-23):
照抄官方RTC唤醒STANDBY的例子, 加了串口随便输出点东西, 然后进STANDBY

结果9秒及以内都能正常唤醒, 10秒及以上就一睡不醒了
这是bug还是我哪里设置不当....

楼主:
好象找到原因了, 秒数要设置成BCD格式, 0x10才表示10秒, 惭愧惭愧

网友:
还有这种格式

网友A:
RTC 和 WAKEUP上升沿,都有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C 和 WAKEUP上升沿,都有效吗?

后面这个我没试...

GD32E230+NRF24L01+SHTC3, 做了个温湿度计+BLE广播, 放娃屋里了. 待机功耗3uA, 用2032试试能不能坚持一年.

网友B:
上代码啊,欣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代码啊,欣赏一下。

见附件, 还没仔细整理, 有点乱.
现在我全面改用C++了, 适应几天, 之后就很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