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坛友,谁知道这个芯片哪里有买型号LTC6101

楼主(2023-04-24):
如题,有个芯片不好买,淘宝上买的两个上机就冒烟了,淘宝店家也没有给说法,是不是这玩意全部是假货?芯片哪里能买到,型号:LTC6101,丝印 LTBND,电流检测芯片。在此感谢,如热心人提供路径确实靠谱,买入验证没问题(不论新旧,拆机都行,价格不离谱),送一颗原价值300多的直流减速电机。

网友:
上 digikey元器件网站搜索一下,试试看、

网友A:
这个芯片同样sot23-5封装的有两种脚位,建议仔细核对下。 LTC6101BIS5  这个型号digikey有https://www.digikey.cn

网友:
https://www.mouser.cn/c/?q=LTC6101

网友:
如三楼,看看是不是封装的原因?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大佬,我上午找华强的大兄弟帮我安排两个拆机的,不知道行不行。尽管我目前还没有按你们提供的路径购买,我兑现我的诺言,楼上有需要直流减速电机的兄弟们请联系我送电机一颗。15377363993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一下,这个封装有两种,丝印又只有一种,有什么方法分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同样sot23-5封装的有两种脚位,建议仔细核对下。 LTC6101BIS5  这个型号digikey有https://www.digi ...

谢谢你的提醒,我跟我华强的大兄弟确认了,他有做这个芯片,他跟我说脚位差异对应后缀不同,但是,但是市场上有人磨标一样的丝印。再回想我的经历,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导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一下,这个封装有两种,丝印又只有一种,有什么方法分辨吗?

丝印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印是不同的

对,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