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应用的粉尘浓度检测用的是什么样的传感器?

楼主(2023-04-24):
帮朋友测试产品,粉尘浓度检测。。。说明书上说用的时 静电吸附检测,  ,虽然都是PM2.5  1.0,但是工业应用果然不会用平时玩的那种PM2.5传感器

检测端就这样,,不知道里面是啥

网友A:
这个是烟囱,集尘那用的。是静电流原理的。

用来测大浓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烟囱,集尘那用的。是静电流原理的。

用来测大浓度用的

知道那二个东西是什么吗

测了一下这东西,可难用了,,暴露在空气中,直接就是最大值 。用不了。。必须放在风管里,然后至少要 1m/s的风吹过,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那二个东西是什么吗

测了一下这东西,可难用了,,暴露在空气中,直接就是最大值 。用不了。。必须 ...

对,这东西没有风的时候是不准的,粉尘浓度低了都测不准。

这东西是测量粉尘带走了多少电量来算粉尘浓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