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的耳机输出有吱吱的声音,这个有什么办法能去除吗?

楼主(2023-04-24):
电脑的耳机输出接到我的电路板,然后通过8002接喇叭,在不发声的时候,就有吱吱的声音,有没有便宜点的方案可以提高点音质?谢谢

网友A:
耳机线加屏蔽 要不一步到位直接用usb声卡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线加屏蔽 要不一步到位直接用usb声卡芯片…

我这跟线是人家的音箱上的,人的不吱吱响,是不是我的pcb太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降低吱吱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跟线是人家的音箱上的,人的不吱吱响,是不是我的pcb太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降低吱吱声? ...

那就上layout 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