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pwm驱动 ,调速,正反转问题

楼主(2023-04-24):
打算用单片机+pwm +H桥驱动直流电机调速,正反转.. 我想问下电机调速问题
1  用pwm的频率多少合适? 根据什么参数选择频率?
2  电机转速和pwm 占空比成正比吗?  比如我希望要600rpm,直接发固定占空比的pwm就行了吗?还是需要pid调速?

网友:
频率与转子特性有关,自感大的转子频率高了启动不了因为电感电流还没冲上去没有足够扭矩产生,pwm占空比与转速相关但不正比受负载影响

网友:
前几天试一个电磁铁,为了防止长期通电发热,开启后pwm控制,发现频率200hz是力矩最大,

网友:
PWM频率要避开大多数人的听力范围,在听力范围的电机运转时有噪音;低于听力范围的频率太低,电机容易有震动感;高于听力范围太多则MOS管开关频率过高,增加MOS管的发热量。一般选取16KHz是一个比较合适的PWM频率点。

网友:
儿童玩具车上是500HZ

网友:
10Khz 以下有电流声。建议10K-20K。

占空比和转矩不是线性的,要求高的话要做一个电流曲线矫正,或者PID电流环。

网友A:
1.15K以上,低了会有声音。2.不成正比,根据实物量吧,不用PID调速,电机转速批量来料控制在10%已经很优秀了。

网友:
一直感觉tmc5160  驱动直流小马达的效果很不错。
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值得参考。 配置查我以前发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K以上,低了会有声音。2.不成正比,根据实物量吧,不用PID调速,电机转速批量来料控制在10%已经很优秀 ...

我实测下,谢谢拉

网友B:
注意一下,要用慢衰减模式,不要用快衰减模式,很容易掉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一下,要用慢衰减模式,不要用快衰减模式,很容易掉坑

什么事慢衰减模式,和快衰减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事慢衰减模式,和快衰减模式?

一个 PWM 周期内,不给电机通电的时候:

- H 桥全部断开是快衰减模式(电机线圈电流会突然降低很多,所以叫做快衰减)

- H 桥两个下 MOS 导通(或者是两个上 MOS)则是慢衰减模式(短路电机线圈,让电机线圈的电流几乎不降低,所以叫做慢衰减)

快衰减模式我称之为电机的肾虚模式,很虚,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