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1011把GPIO_AD0做普通IO口输出高低电平怎么配置

楼主(2023-04-24):
在网上找了一下RT1011关于IO口复用的资料,好像没有看到很具体的相关资料。

象官网SDK里面下面的选项,做普通IO口输出高低电平时,选择哪一个选项:

#define IOMUXC_GPIO_AD_00_LPUART2_TXD 0x401F8048U, 0x0U, 0x401F81FCU, 0x0U, 0x401F80F8U
#define IOMUXC_GPIO_AD_00_LPSPI1_PCS2 0x401F8048U, 0x1U, 0, 0, 0x401F80F8U
#define IOMUXC_GPIO_AD_00_KPP_COL03 0x401F8048U, 0x2U, 0x401F81A8U, 0x0U, 0x401F80F8U
#define IOMUXC_GPIO_AD_00_USB_OTG1_PWR 0x401F8048U, 0x3U, 0, 0, 0x401F80F8U
#define IOMUXC_GPIO_AD_00_FLEXIO1_IO20 0x401F8048U, 0x4U, 0, 0, 0x401F80F8U
#define IOMUXC_GPIO_AD_00_GPIOMUX_IO14 0x401F8048U, 0x5U, 0, 0, 0x401F80F8U
#define IOMUXC_GPIO_AD_00_ARM_NMI 0x401F8048U, 0x6U, 0x401F8210U, 0x1U, 0x401F80F8U
#define IOMUXC_GPIO_AD_00_ARM_TRACE0 0x401F8048U, 0x7U, 0, 0, 0x401F80F8U

网友:
nxp 不是有 MCUXpresso Config Tools  工具吗 ??

用这个工具软件配置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