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众仪的万用表吗?质量和准确度怎么样?4位半才150元

楼主(2023-04-24):
个人是一直是钟情于优利德的万用表,百元级三位半的UT136B+自动档换挡很快,用起来爽。四位半UT61E+功能丰富,可惜有点涨价了要四五百,以前300多性价比真高。

还用过福禄克的15B+,功能少,自动档换挡太慢了,蜂鸣档也慢,直接无爱,在我眼里15B+完全不值500多的价。不知道为啥那么多人喜欢用。也许是品牌光环?

最近刷到一个众仪的万用表,三位半6000字自动档的15B+才100元不到,4位半20000字自动档的ZT219才150,单看价格贼便宜,看拆机图有点惨不忍睹,元器件很少,把浪涌保护的PTC都省了。
用料这么省,不太放心,怕来个静电就给干坏,大家用过的说说

以下图片都是网上找的:

100不到的VC15B+:

拆机图:

150左右的ZT219:

拆机图:

网友A:
ut61e+  闲鱼全新375元,价格不错

网友:
我猜是四位半的显示,两位半的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t61e+  闲鱼全新375元,价格不错

干嘛不买福禄克15B ?

网友C:
一分价钱一分货。虽说贵的未必一定好,但便宜的基本没好货。干活的家伙没必要这么省钱吧
品牌是什么,就是买个可信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不买福禄克15B ?

FLUKE 15B切换量程很慢,用起来太难受了。其实FLUKE 15B 17B都是中国特供型号,不是FLUKE的全球产品,在amazon上根本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分价钱一分货。虽说贵的未必一定好,但便宜的基本没好货。干活的家伙没必要这么省钱吧
品牌是什么,就是 ...

有道理,我还是继续用优利德

网友B:
引用 楼主:
FLUKE 15B切换量程很慢,用起来太难受了。其实FLUKE 15B 17B都是中国特供型号,不是FLUKE的全球产品,在a ...

要省钱,二手的187/189也行啊。

技术人员使用杂牌开发简直是笑话啊。

我看到路边修汽车的大老粗,都是使用fulke 15B的。

问他们为何不使用国产品牌,他们回答:信不过。

连维修汽车是大老粗都知道这个问题,我们搞技术的既然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我还是继续用优利德

优利德也杂牌得很,而且是杂牌中的低档货色。

一个fluke万用表至少可以使用15年。就算3000元一个的高档表,每个月仅需要16.7元。

网友:
工具用好点其实是省钱,杂牌货看上去很便宜但实际是很贵的。
比如在开发调试过程中你用杂牌的万用表或示波器测到一个异常结果,你是该怀疑设计呢还是仪器问题呢?几番折腾下来费时又费力,时间就是金钱,你的时间很很贵的,浪费的时间足够买个好表了。

网友D:
干活的主力表优利德的UT56,感觉比胜利的表好用

网友:
被坑过的路过,从此只爱FLU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省钱,二手的187/189也行啊。

技术人员使用杂牌开发简直是笑话啊。

坛主教训得有道理。可能是因为我没用过更好的万用表,长期用过最贵的也才FLUKE 15B,以后有机会接触下更好的。
在示波器上倒是感同身受,用了公司价值6位数的美国力科示波器,从此以后感觉之前用过的所有千元级别的国产示波器都是鸡肋。

网友:
顺便求推荐一下有没有质量信得过又轻便的表,精度没啥要求。我现在主要用的还是胜利vc830l,电池电量不够读数会不准的那种。但是fluke的表实在是又大又重不便使用。

网友E:
干嘛要纠结万用表呢,想好用3位半就行了,真需要有精度都是台式表,我在桌面做实验的时候都是用台式表,都用手持表了纠结他干什么呢,手持表想测什么呢。觉得国产万用表不太可靠可以带两个,其中一个可以是钳型表。我出差如果想用手持万用表都不带,尽量用别人的,实在没有就当地买一个3位半的,用完就扔了或者送人。

网友F:
PDD 买了ZT219, 当时为了大概看一下mv的小信号, 这个表的直流mv分辨率0.001mv. 本来也就是定性的看一下, 不求精确.
用的体验一般般, 没觉得赚到, 也没觉得很亏. 花多少钱就抱多大的期望, 就干多少钱的活.
mv档, 表笔悬空会乱跳, 评测说段码屏可视角度不好,  我拿到手的这个完全没有显示问题, 各个角度都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PDD 买了ZT219, 当时为了大概看一下mv的小信号, 这个表的直流mv分辨率0.001mv. 本来也就是定性的看一下, 不 ...

mv档悬空会跳字,我用过优利德几个型号都是这样。厂家解释说表笔短接后mv档能归0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ut61e+  闲鱼全新375元,价格不错

先不说京精度,这个表用两年多就开始转盘接触不良,结果相差十万八千里。从此除了福禄克,其他不考虑

网友:
买过一个这个牌子的,精准度和反应都不错,但是用了几个月就莫名其妙功能异常,从此陌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嘛要纠结万用表呢,想好用3位半就行了,真需要有精度都是台式表,我在桌面做实验的时候都是用台式表,都 ...

感觉你对人生已经无欲无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要省钱,二手的187/189也行啊。

技术人员使用杂牌开发简直是笑话啊。

修车的貌似很多都是福禄克。还真没见过用杂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车的貌似很多都是福禄克。还真没见过用杂牌的。

肯定之前吃过苦头 ???

查了半天,拆了半天,特么的竟然是万用表坏了。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26&highlight=ut
这个ut610e钳表似乎不错,看着做工还可以,能改9999字
一直想有空搞台玩玩

网友:
最好还是福禄克,拆开里面做工不一样

网友:
福禄克很贵吗? 101好用又便宜,12经典无需多言,187用料做工请问还有谁。

网友H:
买过一台众仪的15B+,不好用,自动变挡太慢,后面半价出了

网友:
安全 安全 安全  你去量高压试试。注意安全

网友I:
买过但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型号了,蜂鸣器档响应太慢了,受不了退了。
现在喜欢用台式的。有台34401和3238。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过一台众仪的15B+,不好用,自动变挡太慢,后面半价出了

100元预算你可以试试UT136B+,我手头有1块,电压电阻量程变档速度比400元的UT61E+还快

网友:
福禄克最好的地方是可靠

网友:
我自己买的 ut61e  用了 7年了 ,现在除了 表笔孔 比较松,表笔 ,保险丝换过 其他的 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活的主力表优利德的UT56,感觉比胜利的表好用

我的UT56使用了15年,去年换个屏幕,继续服役。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过一台众仪的15B+,不好用,自动变挡太慢,后面半价出了

我们说福禄克的15B, 你说众仪的15B+ ???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买过但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型号了,蜂鸣器档响应太慢了,受不了退了。
现在喜欢用台式的。有台34401和3238。 ...

有时候想简单测量一下电容量和通断,用34401a就不方便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优利德也杂牌得很,而且是杂牌中的低档货色。

一个fluke万用表至少可以使用15年。就算3000元一个的高档 ...

ut61e确实还可以的,精度和速度都比17B好得多,耐用也不相上下的,只是电池太耗电了,这个缺点受不了,不会自动关机,忘记关机了电池很快就没了。

网友:
国产表我用华仪的,一块表用了10+年了,精度表笔都不错,另有minipa的几块表,做工精度表笔都不错,可惜后面被优利得收购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ut61e确实还可以的,精度和速度都比17B好得多,耐用也不相上下的,只是电池太耗电了,这个缺点受不了,不 ...

可以改的,断开一个脚取消串行数据发送就会自动关机了。

网友:
万用表 福禄克,追求速度的,选 福禄克117 87 187 等等,要不就选15 17之类的

我的华谊 MY68好多年了,今年开始欧姆档接触不良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可以改的,断开一个脚取消串行数据发送就会自动关机了。

u61e+好像已经改进了,有关机功能,刚刚查的,准备购买一个

网友L:
电工们就不要入手二手的  FLUKE 187了,    FLUKE 187/189 的表笔座是带了电流档插入检测的, 用于防止你把表笔插座在20A 孔位处,拿去测220V;    插孔内部有个检测开关

大部分咸鱼上卖的二手表, 插孔都有问题或者准备坏,   出了故障, 万用表滴滴响,用不了的,变成块砖头;

网友M:
我说我最常用的还是指针表大家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u61e+好像已经改进了,有关机功能,刚刚查的,准备购买一个

是的,61E+带自动关机。是用4节7号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说我最常用的还是指针表大家信么……

500型的傻大粗
帅 !
  甩不坏

网友K:
引用 网友J:
u61e+好像已经改进了,有关机功能,刚刚查的,准备购买一个

用不坏啊,用了5年,就烧了根保险。

网友:
福禄克肯定好,就是太贵了

还是UT61E吧,一代神表,年年涨价。。我买的时候才200出头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不坏啊,用了5年,就烧了根保险。

再买一台,一台放车上,一台放家里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工们就不要入手二手的  FLUKE 187了,    FLUKE 187/189 的表笔座是带了电流档插入检测的, 用于防止你把 ...

二手福禄克的插座保护是怎样维修的?我忘记了。我以前有台也发生这种情况,后来好了,一直没有再发生。

网友:
14年前买过华谊的4位半一直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