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iot使用移动卡问题咨询

楼主(2023-04-25):
我用模块bc260y,使用移动nbiot卡,很难和自己服务器连接,要么csq=99,要么连接不上自己的服务器,极少数能成功发一次数据,而使用联通卡则没有这个问题,每次都能把数据发出去,各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
看样子,移动nb频段信号不好或者基本没信号

网友A:
那肯定是你那边的信号不好了,换个地方或许就行了。
现在4G价格也打下来了,量大了20以内没问题

网友B:
+CSQ  rssi=99,模组驻网失败,没有附着到网络,是无法收发数据的。移动的卡模组配置AT*CMBAND=8, 仅使能 B8频段,可以快速找网驻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CSQ  rssi=99,模组驻网失败,没有附着到网络,是无法收发数据的。移动的卡模组配置AT*CMBAND=8, 仅使能 B8 ...

移动是8,联通是两个波段 5 和8, 我都设的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你那边的信号不好了,换个地方或许就行了。
现在4G价格也打下来了,量大了20以内没问题 ...

我拿到离我家5公里的地方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你那边的信号不好了,换个地方或许就行了。
现在4G价格也打下来了,量大了20以内没问题 ...

啥模块?功耗怎么样啊?

网友:
BC260Y是自动注册网络的,上电你看串口能获取到IP么?另外NB一般是要配合移动的onenet用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如果要联自己的服务器直接上4G好了,合宙的单模4G模块价格官方零售才16.8,多模的19.9元,号称4秒内联网、待机功耗0.6mA,关机1uA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模块?功耗怎么样啊?

移远EC800E
中移ML307A

网友:
1.NB-IoT小区信号质量及覆盖等级决定设备入网和数据交互的速度和成功率;2.NB-IoT小区是否拥塞,现网NB-IOT单小区上行只有12个NPRACH子载波(12个信道),若基站配置 NPRACH 周期为 320ms,1 s可同时接入设备数(驻网)为36个。以上请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