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无意中曝光了中国航天员用的某款万用表型号

楼主(2023-04-25):
看到型号有没有人感到意外?看标题我的第一感觉也以为是福禄克
出处:视频0分24秒。
[新闻30分]中国航天员中心成立55周年 “神十五”航天员乘组送祝福
https://tv.cctv.com/2023/04/02/V ... cZ2.E8JlE0NUktSy.33

看图片是胜利VC86E

网友A:
胜利的表很费电,得多带几节电池上天

网友:
必须国产呀,

网友:
实际用的未必是这个。

网友B:
这个是在空间站用的吗?还是地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空间站用的吗?还是地球上

看拍摄的转场应该是空间站上,好像是给航空插头接线,用万用表测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空间站用的吗?还是地球上

在空间站上,  最后一个镜头 表飘起来了.

网友:
应该是专供的。这个表估计值几十个台表,胜利公司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才能获得这个供应商资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拍摄的转场应该是空间站上,好像是给航空插头接线,用万用表测通断? ...

上天了,测试通断...维修,玩了???
后面的胶带粘的太随意了......玩了啊!

网友:
胜利的表,我真的放坏过2块(非电池漏液),都是自己全新掏钱买的,一个是转盘的,一个是自动档,当家里基本就没用它,它就莫名其妙坏了。。。。。

网友C:
奇怪,太空辐射这么高, 运输成本也这么高, 没道理不定制一些航天专用的万用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怪,太空辐射这么高, 运输成本也这么高, 没道理不定制一些航天专用的万用表呀 ...

没准就是胜利定制的呢。不过太空环境,我更相信指针表

网友D:
有关万用表我一说有人就不爱听,买一个便宜的3位半够用了,真干活用的是桌面上的台式表。尽量不要去折腾所谓的精度,我用两个3458a测同一个电阻最后哪位也不一样。在单位的时候,台式万用表基本上每月都做一次校准,很多人觉得可笑其实确实是有必要。但一般的情况下根本就不要去纠结。更何况手持万用表,根本就没什么必要折腾精度。我以前看过一眼38度那个网站,说实话大多数人就一帮屌丝装逼犯,折腾了精度又有什么用,谁信呢。反正我不想去参与,除非是有钱赚,但挣爱好者的钱没什么意思,很容易被骂。总之没意义,不要自己忽悠自己。像万用表这种产品,从资料文档,到模具外观,直至电路指标可靠性指标有太多的细节,条件允许又喜欢细节就一次性花钱买一个好的,然后专心干活别再纠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关万用表我一说有人就不爱听,买一个便宜的3位半够用了,真干活用的是桌面上的台式表。尽量不要去折腾所 ...

ut61E 我在用,  家里买了2个。    可以说 非常耐用, 出勤率高于 fuluke 低端!

我觉得 大家误解了航天的要求。   估计cctv拍摄的就是普通的表。 根本不是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关万用表我一说有人就不爱听,买一个便宜的3位半够用了,真干活用的是桌面上的台式表。尽量不要去折腾所 ...

很多公司尤其小公司是没有台式表的,而且万用表数量少于工程师数量。指不定哪块万用表里的电流保险丝被别人烧了然后我测电流一直为0,一查保险丝烧了,又到处找保险丝,多耽误事。大多数人在公司干活能有一块专人专用不外借的万用表就已经满足了。
很多时候条件不允许买更好的设备,只能矮个里面挑高个了,自然就会有人讨论,某某某的4位半怎么样,3位半怎么样。有人把9V电池改锂电,有人改自动关机,有人加背光,其实是一种折腾的精神。

网友F:
胜利表,表盘时间久了容易接触不良。

久了不用,要拼命转上好几圈,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ut61E 我在用,  家里买了2个。    可以说 非常耐用, 出勤率高于 fuluke 低端!

我觉得 大家误解了航天 ...

一提61E就来气,我手上这个,测个电压不停往下减数,5秒都停不下来,发回厂家维修,也没修好,后面我就丢到某个角落吃灰了。

网友:
积分电容坏了吧

网友:
胜利的寿命不行。  坏得老快

网友:
想多了吧,空间站里面环境挺好的,是比一般环境还要好,恒温恒湿,航天员也是穿的普通服装,一般万用表都没问题吧,当然简单筛选一下可能有必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ut61E 我在用,  家里买了2个。    可以说 非常耐用, 出勤率高于 fuluke 低端!

我觉得 大家误解了航天 ...

UT61E现在价格完全是智商税
这几年看着它从260包邮涨到现在400-500元
真的是稳健理财
只适合二手平台上捡,260-280元挺多的
1688上找一台MS8340B/8240D都划算一些,方案差不多,做工好太多

网友:
不可能是普通的货,肯定是专供,特制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UT61E现在价格完全是智商税
这几年看着它从260包邮涨到现在400-500元
真的是稳健理财

我跟你的感觉完全不同,至少不会比17B差,17B的价格要比ut61e贵的。

论耐久,我17B用了10年吧,现在胶套也变质了,显示也出现了断码,闪屏。
ut61e用了6年多吧,还状态还是很不错。

论速度,比17B快多了,包括自动量程

论精度,用34401对比过,ut61e精度非常好,当然不包括后面的数据,17B也非常好。

别的对比,蜂鸣器的速度比17B快一个等级。

目前我看到不如17B的只有一个,就是没有自动关机,这个问题在另外一个帖子有坛友说可以改。

网友:
测弱电,用便宜的表就够用了,测强电或放电能力很大的电池,一定要用好表。如果见过表内部击穿炸配电柜的后果,绝对不会再用这些便宜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跟你的感觉完全不同,至少不会比17B差,17B的价格要比ut61e贵的。

论耐久,我17B用了10年吧,现在胶套 ...

坛友你的UT61E测电压末位会跳字吗?新款的UT61E+升级了自动关机,但是看评测普遍末位会跳字,测10.000V显示在10.000和9.998反复横跳,不会显示9.999。所以61E+也有个外号跳跳表。怀疑优利德反向升级了,降低了ADC位数

网友I:
引用 楼主:
坛友你的UT61E测电压末位会跳字吗?新款的UT61E+升级了自动关机,但是看评测普遍末位会跳字,测10.000V显 ...

我的61E看起来问题不大,61D表盘坏了直接发回原厂给免费换了,售后真的不错了。
61E不能自动关机真的太坑了,经常被别人借出去没关机然后电池消耗挺高
新款的样子一言难尽

网友:
多年以前被优利德垃圾表狠狠的坑过,现在想想还来气
手持表就不用纠结精度,数据可靠和响应速度才是关键
天上那几位顶多是简单量量通断和电压而已,电压精确到1V足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你的UT61E测电压末位会跳字吗?新款的UT61E+升级了自动关机,但是看评测普遍末位会跳字,测10.000V显 ...

会跳,但是我的意思就算会跳,精度也比17B好多了。比如10.000和9.998,至少知道是2个字以内,17B最后一位都没有。

网友J:
我的感觉也是UT61E比17好用,大部分情况下用手持表你会太在意精度吗?反应速度更重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61E看起来问题不大,61D表盘坏了直接发回原厂给免费换了,售后真的不错了。
61E不能自动关机真的太坑 ...

公司的UT61E,功能混乱,通断不响,二极管档位响。
电压始终偏差0.8V。  返厂要100维修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胜利表,表盘时间久了容易接触不良。

久了不用,要拼命转上好几圈,才正常。

哈哈哈,使用胜利的正确姿势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感觉也是UT61E比17好用,大部分情况下用手持表你会太在意精度吗?反应速度更重要吧 ...

在乎反应速度,就买187/189。

靠万万用表吃饭的人,我想不明白,为何舍不得花1000元买个fluke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关万用表我一说有人就不爱听,买一个便宜的3位半够用了,真干活用的是桌面上的台式表。尽量不要去折腾所 ...

你的观点大部分都同意,但38上好多人都是搞计量的,他们不折腾精度折腾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跟你的感觉完全不同,至少不会比17B差,17B的价格要比ut61e贵的。

论耐久,我17B用了10年吧,现在胶套 ...

三位半和四位半的表精度主要看厂家的良心,用料好,就可以坚持的时间长点。
我的一块快30年的三位半,和我的34401电压档只差一两个数。
这块表现在在家还是我的主力炮灰表,当然我不搞强电,没机会让它真成了炮灰。

网友K:
车间里优利德、胜利的坏表一大堆,基本撑不过2年。
但是福禄克15B 用了7-8年了啥也没事,也就表笔坏了换过几次,摔表是常有的事。15B就是反应慢点,还是耐用的。尽管也是国产货,为啥同为国产同档次的优利德做不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胜利的表很费电,得多带几节电池上天

便宜的胜利或者有几款确实很费电,可能是表漏电了。我手上用的胜利86b就不费电

网友:
福禄克787用了十来年了,还是很好用,表笔换过好多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怪,太空辐射这么高, 运输成本也这么高, 没道理不定制一些航天专用的万用表呀 ...

我觉得至少需要轻量化一些吧

网友L:
我们部门一次买几百节电池,几乎都是给fluke 289的,尤其是记录功能,经常是一两次换一次电池,一次6节,想想还有点不环保。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我跟你的感觉完全不同,至少不会比17B差,17B的价格要比ut61e贵的。

论耐久,我17B用了10年吧,现在胶套 ...

你把17B的4M晶振换成8M的,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完美,我十年前就这么干了。FLUKE是不想低端产品抢占高一个级别产品的市场才故意把速度做这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们部门一次买几百节电池,几乎都是给fluke 289的,尤其是记录功能,经常是一两次换一次电池,一次6节,想 ...

289不能用1.2V镍氢充电电池吗?要是我用量这么大,早就改充电或者适配器直供了

网友N:
虽然楼上很多都喷胜利的表的,但是说实话我毕业十几年一直用的都是胜利表,包括身边的人。我刚毕业进的公司用的就是胜利表,后来辗转几家公司可能都是最早公司出来的,发现无论哪家都是还用的胜利表,仅仅在一家跟电气打交道的公司用的全是fluke 15B,他们天天现场测强电相关的说耐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跟你的感觉完全不同,至少不会比17B差,17B的价格要比ut61e贵的。

论耐久,我17B用了10年吧,现在胶套 ...

只能说你运气不错
公司买了一批61E,5年内战损超过10%

楼主:
引用 网友N:
虽然楼上很多都喷胜利的表的,但是说实话我毕业十几年一直用的都是胜利表,包括身边的人。我刚毕业进的公司 ...

胜利的我也用过几块,VC890之类的,主要感觉表盘太紧,手柄偏小,拧起来费劲,体验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把17B的4M晶振换成8M的,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完美,我十年前就这么干了。FLUKE是不想低端产品抢占高一个 ...

我去,还可以这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只能说你运气不错
公司买了一批61E,5年内战损超过10%

这个结果还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89不能用1.2V镍氢充电电池吗?要是我用量这么大,早就改充电或者适配器直供了 ...

电量显示不准确,容易耽误,而且公司也没有人负责充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把17B的4M晶振换成8M的,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完美,我十年前就这么干了。FLUKE是不想低端产品抢占高一个 ...

哈哈,知道的太多了!
这操作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车间里优利德、胜利的坏表一大堆,基本撑不过2年。
但是福禄克15B 用了7-8年了啥也没事,也就表笔坏了换过 ...

我的优利德的表没用多长时间,表笔和表接线柱的塑料发生反应粘一起了,再也拔不下来了,最后实在没办法上钳子硬拔下来的,结果表笔和表都废了,表笔的材料永久的留在了表笔那里,也没法插其他表笔了。

网友M:
当然,换了晶振之后,电容测试值会翻倍,自己知道就行,按一半来读取,另外蜂鸣器因为谐振频率也翻倍了,没有之前那么响,频率也变了,如果把压电的换成电磁的,可能会好一些,不过电磁的蜂鸣器会产生干扰,我就没去试了。相比测试速度的提升,这两个新产生的问题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ut61E 我在用,  家里买了2个。    可以说 非常耐用, 出勤率高于 fuluke 低端!

我觉得 大家误解了航天 ...

61E用过, 反应太迟钝, 以及没有自动关机功能, 不小心忘关机, 一晚上就是一个电池没了

网友:
我现在基本不用手持表了。。。
平时测个通断、电压什么的用笔式表, 一开始用UT203,后来换了个A3008,手感好多了。
要求高了用台式, 二手34401A, 也就2000元左右。

偶尔需要测电流了,再拿个杂牌830出来用,十几块钱,烧了也不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M:
当然,换了晶振之后,电容测试值会翻倍,自己知道就行,按一半来读取,另外蜂鸣器因为谐振频率也翻倍了,没 ...

哈哈 刚刚换了 确实速度快了很多 嘎嘎

楼主:
引用 网友M:
当然,换了晶振之后,电容测试值会翻倍,自己知道就行,按一半来读取,另外蜂鸣器因为谐振频率也翻倍了,没 ...

换了之后电容和频率测试会变。但是改个电阻可以让电容变回来,具体哪个电阻忘了,网上应该能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结果还不错啊!

不错?10元包邮的830差不多也这质量。
况且指标差不多的四位半还有不少不到200元的
买啥也不用花那么高价买这个

网友:
这种行业现在都要求国内的,,,芯是哪里不知道,面肯定是国内的

网友:
不太较真的话我的 UT70D 也很不错!位数够,抗造。测量值和高位表也有得一比。而且是二手货,超便宜。

网友E:
看了那么多说  ut61e 的  好坏参半。  说明优利德厂家的  品控 时好时坏。。。。 我的表大概用了 7年左右,入手200+ , 才觉得货有所值。

这几年涨价到 400+ , 大家完全可以pass ,买 其他方案的 表。

网友:
ut61e测电压少0.5v,害得我拆换了n个稳压芯片。气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那么多说  ut61e 的  好坏参半。  说明优利德厂家的  品控 时好时坏。。。。 我的表大概用了 7年左右, ...

三四百块钱以下的表(不含二手),估计让大家评价,都是好坏参半

网友:
优利特,胜利的万用表,我这里一堆尸体,从此再也不买国产万用表,后来买的三和的表,用了8年了,还在服役

网友:
引用 网友N:
虽然楼上很多都喷胜利的表的,但是说实话我毕业十几年一直用的都是胜利表,包括身边的人。我刚毕业进的公司 ...

胜利的表有好有差,便宜的很容易不准损坏,好的就很好用,质量不稳定。总有些奇怪问题比如表盘接触不良这个到现在还没有搞定

网友:
根据我多年使用万用表的经验,唯一Fluke,其他的都是垃圾。

网友:
米帝马上制裁胜利

楼主:
中国海军使用万用表。出处不详,就不单开帖了。
这次应该是福禄克了吧哈哈

网友(2023-06-16):
引用 网友L:
我们部门一次买几百节电池,几乎都是给fluke 289的,尤其是记录功能,经常是一两次换一次电池,一次6节,想 ...

我们早改成用铁锂电池+假电池或爱老婆镍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