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这个DCDC芯片的是啥型号?附上原理图。

楼主(2023-04-25):
如题。这个SOT23-6封装的DCDC降压芯片的丝印“C4W26",没找到正式的型号,想请教有知道型号的坛友,谢谢。

楼主:
从原理图上看,是降压芯片,芯片的引脚定义是我加的。不是正规的定义。还发现没有续流二极管,图肯定是对的。板子能正常的降压。原理不理解,求坛友点拨。谢谢。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同步整流的BUCK芯片,个人喜换用TI的,想便宜国产一大堆,至于脚位一样得自己去核对了。
24V输入,正常耐压至少得36V的,要求高可以选更高耐压的。
33uH的电感,频率不会太高。
还有这个芯片的输出电容有点大设计未必合理,估计没有抄的必要吧?

网友B:
电阻和精确的输出电压对吗 0.83v的VFB可太怪了

网友:
其他dc芯片替换这部分电路

网友:
TI , 芯洲,里面SOT23-6封装对着找,应该很多兼容的。 最多配置FB电阻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和精确的输出电压对吗 0.83v的VFB可太怪了

估计是0.8V的Vfb

然后在E24电阻表里面瞎凑的。

实际输出4.8V而不自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同步整流的BUCK芯片,个人喜换用TI的,想便宜国产一大堆,至于脚位一样得自己去核对了。
24V输 ...

33uh的电感是为了降低纹波;dcdc用大电感纹波会好些。电感太小就是硬开关了,毕竟是24->5,圧差有点大。当然也看片子本身有没有低功耗模式了。

网友:
没有EN引脚?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好温暖的一个电子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