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康衡”电子台秤的说明书谁有?我想将公斤改为斤

楼主(2023-04-25):
上次去收购了1700斤的皇帝蕉,显示的是“公斤”,跟农民的常用单位“斤”不相同,显示不友好。

另外累加功能是怎样使用和查看的?

比如我设定了每斤4元。有4棵香蕉要称重和累计总价格。香蕉分别是10斤,12斤,14斤,16斤。

算出的答案应该是 208元。

年底可能会再搞皇帝蕉团购,先将这些功能准备好,免得到时手忙脚乱。

重要的来了:算出答案后208元后,如果客户想复核一下,电子秤可以显示刚才的10,12,14,16斤的四个数据?

网友A:
抖音搜的2个办法,未验证:

电子秤公斤改市斤的方法:

1、按住电子秤输入键开机,显示00000时,输入302,嘀一声,再关机,开机后会就是市斤的。

2、有的电子称本身带有市斤单位。国家法规禁止生产市斤产品。可以变通的在单价输入2.00,在金额显示的就是市斤了。

================

按数字651 再按去皮 再按88 再按去皮 就可以了设置市斤的方法关机重启后按下面方法设置 市斤按数字651 再按去皮 再按78 再按去皮 就可以了设置公斤的方法

网友:
没记错好像不让用斤作为力量单位了,所以没有这个功能不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音搜的2个办法,未验证:

电子秤公斤改市斤的方法:

输入键是哪一个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键是哪一个键?

莫大用 康衡 公斤改市斤 为关键词抖音搜搜看,能搜到很多,不知道里面有正确的更改方式吗,我昨天粗略看了一下,没仔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大用 康衡 公斤改市斤 为关键词抖音搜搜看,能搜到很多,不知道里面有正确的更改方式吗,我昨天粗略看 ...

我不用抖阴的。你帮忙搜索一下?

我在B站没有搜索到。

网友B:
应该没有这个功能,国标里面没有市斤的单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有这个功能,国标里面没有市斤的单位了

我认为肯定有这个功能。我这把称估计有10年历史了。

因为一直工作很正常,舍不得换掉。(这么多年最近换了一块4V的电池)

网友C:
大概率是不能改的,第一行重量单位直接印刷(千克)。可以换个思路,单价改成2,下面的金额位置显示的值就是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是不能改的,第一行重量单位直接印刷(千克)。可以换个思路,单价改成2,下面的金额位置显示的值就 ...

有道理,印刷着“千克”,看来是大概率不能改了。

网友:
从斤到kg,感觉市场推行的不太积极。哪天能彻底统一单位就好了。

网友:
现在各种商户不愿意改的理由其实很简单,

比如廋肉一斤15元,如果改成kg为单位,1kg就变成了30元。

然后就把一些没看清楚的客户吓跑去买1斤15元的,而不买1kg 30元的。

想要统一单位,直接用行政手段干预,效果立杆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