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功放或超声的朋友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3-04-26):
如题:现在有个超声放大板,装到铁外壳中,手碰外壳立马有干扰噪声,我记得以前搞功放也有过类似现象,只是忘了怎么解决的,搞个地线绑到外壳上也不行,也可能是接外壳地方不对?

网友A:
这是机械共振吧?与接地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械共振吧?与接地没关系吧?

谢谢,不是共振,只要手摸到上边就有噪声。功放表现就是音箱有噪声,超声就是测量波动大,高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是共振,只要手摸到上边就有噪声。功放表现就是音箱有噪声,超声就是测量波动大,高频的。

用手拿一根导线,一只手摸线,一只手摸外壳,看有澡声么,

网友B:
驻波自激振荡

网友C:
手摸金属外壳,给共模干扰电压提供了阻抗更低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拿一根导线,一只手摸线,一只手摸外壳,看有澡声么,

谢谢,我试试看。之前看到别人是直接外壳搞个104接电路板负极,我的接上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驻波自激振荡

谢谢,我猜应改是手摸外壳这个弱信号被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摸金属外壳,给共模干扰电压提供了阻抗更低的路径??

谢谢,应改是信号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