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直接输出基带信号的 2.4Ghz FM 解调芯片

楼主(2023-04-26):
请教个问题,有没有直接输出基带信号的 2.4Ghz FM 解调芯片,现在基本都是FSK解调后的数字信号了. 有个芯片发射有问题,不知道输出是啥.想直接看解调的模拟信号.

网友:
你这怕是豆腐搞成肉价钱了吧
正确的方法不是拿仪器直接看吗?

网友:
最简单的可以拿频谱仪简单看看,否则就上调制域分析仪等等,

网友:
搞个sdr看就是了

网友:
你要看IQ数据?AT86RF215,你可以自己做调制解调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