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你们让贴片厂喷三防漆前会先做测试么?

楼主(2023-04-26):
如题,贴片厂那边老是想我们先一片一片PCB都测试了再机喷,说是机喷后要返修的难度大,时间长。这合理么?
我本来是想先机喷十来片测试了都没问题就让贴片厂把剩余的板子都喷了,但现在对方这样说,感觉亚历山大,感觉测试和检查工作量都落到我们这边了(三防漆喷完后又得再做一次产品的功能测试,感觉是重复了)。

网友:
产线上肯定是先做功能测试,再喷三防的

网友:
先测试再喷漆,不做测试再牛逼的贴片厂也没法保证良品率100%

网友:
喷了后,维修难度加大

网友:
肯定先测

楼主:
唉,没经验,设计时没考虑好测试是否方便,也没先准备好测试工装夹具和测试程序。~~~~

网友:
贴片厂说的合理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板子简单,良品率很高,可以先喷漆,再检测。SMT后良品率低,量少,还是老老实实的先检测再喷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没经验,设计时没考虑好测试是否方便,也没先准备好测试工装夹具和测试程序。~~~~ ...

要喷三防的产品,一般用在环境相对恶劣的场合,所以出厂前的板级测试,整机测试,老化等各种试验一定要做足,不然真的后患无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