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像管彩电电源开关管不能当整流二级管应急用?

楼主(2023-04-26):
如题,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修一台彩电,(高频)整流二极管坏了,可能是行频(15625Hz)整流二极管坏了,原二极管和4007差不多大(功率你想有多大吧),当时手头没有这货正好有个电源开关管或者是行管(TO-407封装),想用它的BC结替代这个整流二极管,上机三极管热得厉害,为什么工作频率差不多的管子,三极管替代不了二极管呢?现在设计个双路高频整流电路,想控制某段时间可以选择双路之一工作,想起了这事

网友:
压降不一样
硅 和锗  材料区别吗

网友:
耐压考虑过么?发热可能是击穿了

网友:
难道LZ觉得三极管是两个二极管反向串联起来的么?

网友:
三极管的BC结二极管是用来控CE极的吧.耐电流值肯定不大,而二极管耐电流是很高的.也就是说内部的掺杂的密度是不同的.三极管内的二极管,肯定比二极管差一些.不过MOS管DS的二极管可以当二极管用.

网友:
有专用的半桥比较像三极管

网友A:
用半个三极管代替二极管是80-90年代路边摊维修各种电子产品常见手段。我很记得80年代无线电杂志,刊登过一个全桥整流滤波电路,给OCL功放用电,这个全桥整流用的是4个3AD30的一半(估计本坛没几个人记得3AD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半个三极管代替二极管是80-90年代路边摊维修各种电子产品常见手段。我很记得80年代无线电杂志,刊登过一 ...

3DD15

网友:
同样是pn结,由于设计的功能不同有的是整流有的是检波有的是稳压。
光半导体接触工艺就不同整流一般是面接触的pn结增大电流,三极管发射与集电结大概率用的点接触工艺突出高频特性。用bc进行高频整流也行,就是指标低很多很多

只要会玩,三极管整流,混频,检波,测温,ce反着用都是可以的

网友A:
90年代中后期在老家一个国营电子器件店买过几个3DD15,5块钱一个
当时最想买是3DA21,35块钱一个,当时就是天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0年代中后期在老家一个国营电子器件店买过几个3DD15,5块钱一个
当时最想买是3DA21,35块钱一个,当时就 ...

型号:3DA21A
类型:NPN三极管
集电极最大耗散功率(PCM):7.5 W
集电极最大允许电流(ICM):1 A
集电极与基极反向击穿电压(BVCBO):40 V
集电极与发射极反向击穿电压(BVCEO):30 V
集电极与发射极反向漏电流(ICEO):1000 μA
特征频率(fT):400 MHz
直流放大系数(hFE):≥10
芯片材质:硅

这管子放今天都不知道能干啥,混频?检波?hfe才10有啥用哦,开关管!

网友C:
想起第一次修电视,把3DD27用来做行放大管,发烫严重,才知道是发大倍率太低。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反向耐压达不到要求。行整流管的反向耐压很高。

网友:
坛子里面全是高手。。。我们就读书买买收音机套件组装一下,能响就不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起第一次修电视,把3DD27用来做行放大管,发烫严重,才知道是发大倍率太低。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反向耐压 ...

90年代敢动手修电视机的人  都是硬件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年代敢动手修电视机的人  都是硬件高手

那时没单片机啊,玩电子的不修修电视干啥?我学习单片机开始时也不知网络,随便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卡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时没单片机啊,玩电子的不修修电视干啥?我学习单片机开始时也不知网络,随便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卡壳了, ...

不是没有单片机是没有普及到,4bit单片机只在书中看到过,实物估计连收藏都没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起第一次修电视,把3DD27用来做行放大管,发烫严重,才知道是发大倍率太低。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反向耐压 ...

当年都是看着80-90年代无线电,电子报合订本学电子技术的,油漆涂覆覆铜板腐蚀做电路板也是那里学的
还有3AX31 3AX81 3DG6 2AP9 3DG12这些化了灰都忘不了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3DA21A
类型:NPN三极管
集电极最大耗散功率(PCM):7.5 W

这是射频功放管,当时用来做100MHZ以下射频功率放大用的,参数有点类似2SC1971,坛子里应该不少人熟悉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