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WT-W09笔记本无法外接VGA显示器

楼主(2023-04-26):
笔记本是WT-W09型号,超薄的,有两个TYPEC接口,买了一条TYPEC转VGA线,插在左边的口上(未插PD供电头),桌面提示:显示设备要插在右边的TYPEC插口上,但是这个转接线是需要PD供电的,PD口插上电源,插到右边的

TYPEC口上,左面显示:充电需要插在左边的TYPEC插口上。

卖家说需要typec口支持DP协议,也查不到支持不支持

网友A:
看两遍没看明白LZ在说什么,看起来什么都说了,就是没看明白

网友:
不爱用句号的楼主,以前念书时的语文老师跟你关系如何?直接电话给厂家客服,直接问有没有支持DP协议,支持什么DP协议。然后等问清楚了再去联系一下转换器卖家,如果不行就退货。同时你可以问其他品牌的转换器卖家了解其他品牌的支持和兼容情况。

网友:
很多笔记本虽然有type-C的USB口,却不支持DP协议,所以没法通过这个USB输出视频信号的。
这只能看笔记本的规格书,甚至只能问客服,
例如联想的笔记本,客服说是看typeC旁边的标识,其中某种特殊标识才表明支持DP的协议。

所以前段时间才吐槽现在的接口看外形根本不知到支持啥服务,
例如type-c,看外形你不知道是否支持快充、dp、20Gbps,还有如主板M2接口,看外形你不知道是NVME还是SATA还是PCIExpress

网友:
我猜 LZ是搞了个可外接供电的扩展坞,
插菊花左边能充电不能显示输出, 右边什么都干不了

其实拔掉扩展坞的外接电源,扩展坞插菊花右口可能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两遍没看明白LZ在说什么,看起来什么都说了,就是没看明白

哈哈,好像就是说买了个vga转换器,插在电脑左边,电脑提示要插右边。插到电脑右边,又提示要插左边,哈哈

网友C:
所以有没试过:插在右边的口上(未插PD供电头) 这个组合?

网友B:
感觉是你买的扩展坞不兼容。直接找笔记本客服问兼容型号对着买得了

网友D:
左边c口支持pd对内充电,右边c口有dp显示信号输出,但是不支持对内充电,有没有对外pd输出就不知道了。

c口输出dp信号不需要pd供电的,内部的基本5v信号就可以支持转换器输出。你的混淆就是dp功能需要pd对转换器供电支持。

问题在与笔记本右边c口有没有dp输出功能,你的转换器兼容否。dp需要内部硬件支持切换信号通路才可以传输输出视频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好像就是说买了个vga转换器,插在电脑左边,电脑提示要插右边。插到电脑右边,又提示要插左边,哈 ...

大概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有没试过:插在右边的口上(未插PD供电头) 这个组合?

目前也想试试不需供电的typec转接头, 重新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你买的扩展坞不兼容。直接找笔记本客服问兼容型号对着买得了

这电脑都停产了,去某宝上问了,卖的人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边c口支持pd对内充电,右边c口有dp显示信号输出,但是不支持对内充电,有没有对外pd输出就不知道了。

c ...

没查到相关的资料,卖电脑和卖转接线的也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也想试试不需供电的typec转接头, 重新买了

我是指,手头这个所谓需要typec供电的转换器,插在右口上,是否试过?

我都怀疑你误会了转换器,这个转换器可能并不需要额外的 typec 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指,手头这个所谓需要typec供电的转换器,插在右口上,是否试过?

我都怀疑你误会了转换器,这个转 ...

c口hdmi与vga扩展坞不需要的快充协议支持的,直接c口取默认的5v就可以工作,hdmi与vga需要c口支持dp输出功能就可以,以前拆过这个转换器与与笔记本的,dp与usb3.0的单独两对差分线是共用的,然后芯片把dp转vg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指,手头这个所谓需要typec供电的转换器,插在右口上,是否试过?

我都怀疑你误会了转换器,这个转 ...

卖家已经解释过:这个转接器必须要外部供电,才能使用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卖家已经解释过:这个转接器必须要外部供电,才能使用哦。

所以你宁可听信卖家的解释,也不愿意去顺手一试?

还是的确试过了,一样没反应?

网友:
这款只支持雷电3,估计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宁可听信卖家的解释,也不愿意去顺手一试?

还是的确试过了,一样没反应? ...

愿意试试哦,线刚买了回来,有运费险,如果不能用再退

楼主:
买了另一款SSK TYPEC转HDMI线,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