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测试过GPT4,性能比免费版强大很多吗?

楼主(2023-04-26):
试了一下免费的ChatGPT,感觉功能上有点差强人意,问到专业的东西,回答的一本正经,实际在胡编乱造,关键不验证还很难分辨出来

网友:
我用来做一些选型参考,还可以吧 ,需要鉴别有用的信息

网友A:
我前几天买了plus,
用GPT3.5 和4 都来辅助开发,2-3个人测试结果看来,可以提高10-30%的开发效率。
4 相比来看,确实要靠谱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买了plus,
用GPT3.5 和4 都来辅助开发,2-3个人测试结果看来,可以提高10-30%的开发效率。
4 相比 ...

什么样的项目?

网友:
也会遇到一些特别头痛的事情,但可能是我的描述问题,例如请他写一个:
接收到1串数据,这串数据除第一个字节外,都是1个结构体里面的成员。
第一个字节,2个bit 一组,依次表示4个成员的位置。每个成员长度不同,请按顺序取出buff 的数据放到结构体里面去。
折腾了他好多次,最后还是自己来写的。
总体看来,对于C语言而言,算是一个初中级程序员,可以帮忙写一部分程序,但毕竟是“人”,他还不能自己编译自己写出的内容。
所以你需要反馈给他结果。大体上能够解决。
目前而言,看起来给一个中/高级程序员打打下手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项目?

目前测试的都是比较简单的项目:
例如
1.生产测试程序
2.一个linux下的状态监测(将状态,各种数据通过json格式,发给服务器)
3.vc6 的测试程序。

网友C:
那你是怎么搭建工作环境呢?
它要一直连着外网,给他单独配个电脑?

网友:
我测试过,3.5 出来的代码像是网上抄的,4 出来的代码像是自己写的,4 可能会出来更多不存在的API(就像他觉得应该存在一样)。

测试用例一:ESP32 GPIO 连接一个RGB灯,让生成各种亮灯特效,对于常用特效,两个都能生成;但对于我乱写出来的特效名称,3.5理解不了,乱写,4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写,并且还会说明为什么;还有个区别就是 3.5 每次都会重新生成代码,并且代码可能跟前面的不一致,4则只把要修改的地方写出来,其他用省略号跳过。并且 4 生成的代码更具有扩展性(参考下面的测试用例二)

测试用例二:通过按钮切换各种特效,4 一次正确完成(感觉就像他知道我会提这个需求似的,上面生成的函数已经拆分好,很容易应对我这个需求);3.5 第一次生成有bug,调试半天我才发现问题,由于他前面的代码实现得不好,导致需要长时间按才有可能触发特效变更,让他改了半天只能不伦不类地实现了很差的效果

ChatGPT4 跟 ChatGPT3.5就是学霸跟学渣的区别

ps:两个版本都能正确处理按钮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是怎么搭建工作环境呢?
它要一直连着外网,给他单独配个电脑?

就开着全局代理,流量用的不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买了plus,
用GPT3.5 和4 都来辅助开发,2-3个人测试结果看来,可以提高10-30%的开发效率。
4 相比 ...

怎么购买的?我买的时候提示信用卡不支持,好像大陆的信用卡都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购买的?我买的时候提示信用卡不支持,好像大陆的信用卡都不行。

怎么购买?,上次在淘宝上买的已经封号了,这个买的后面会不会封号

网友:
楼上两位讲话出奇的相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购买?,上次在淘宝上买的已经封号了,这个买的后面会不会封号

http://t-d.chat/

网友F:
对比过3.5和4,按照我的要求写lua脚本给wireshark用,明显后者强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比过3.5和4,按照我的要求写lua脚本给wireshark用,明显后者强一些

写协议解析插件吗?,给个问题例子看看

网友:
楼上那个网址,我花了10块钱买了1000次的服务,相当于1分钱问一次GPT3.5,如果用于GPT4的话要8毛钱一次。
就价格来做比较,GPT4肯定比GPT3.5的效果也会好很多。

结果问GPT3.5,第一个问题就被它骗了

网友G:
上面网址的,有懂的知道3.5turbo就是4吗?还有数据库也比较老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上面网址的,有懂的知道3.5turbo就是4吗?还有数据库也比较老了

GPT4使用一次需要消耗80,我不舍得用GPT4,现在只是在用GPT3.5,一次只需要1

网友G:
引用 网友H:
GPT4使用一次需要消耗80,我不舍得用GPT4,现在只是在用GPT3.5,一次只需要1 ...

看来还是用3.5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还是用3.5实在

3.5已经可以当一个小助手了。
我今天用它写了个python的串口通信软件,支持modbus通信,支持多线程,支持GUI界面。
python我只是几年前简单用过一次,几乎忘光了

网友:
请问下,哪里买到4.0呢,看到是3.5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还是用3.5实在

你这是花了血本来测试了!

网友:
试过用4.0和3.5写程序(不是那些能在网上直接找到的例程,python 和 安卓都试过),4.0明显比3.5强。4.0只要不停问,就会不断帮忙排查错误,最终还真搞定了,我当时相当震惊!而3.5搞几轮就会放弃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