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OC双电阻采样转速问题

楼主(2023-04-26):
目前在用双电阻采样做FOC,带载的转速最大3300转左右(四对级),买回来原装能到三千七(也是双电阻)。
目前是对最大占空比做了限制,最大93%,留时间来采样电流。到了极限速度的时候,如果设定速度更大,速度PID的输出持续增加,DQ轴的电压长期在标准圆的外部,需要再拉回来,时间长了速度反倒下降并且电流增大,大佬们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另外算出来的DQ轴电流波动太大,图片上的算正常吗?
如果想继续增大极限速度应该怎么做呢?
用测速的仪器看了下,原装的转速波动相对较大(我的大概±20,原装的±35  ),有可能是做了弱磁吗?
萌新一个,求大佬指导= =

网友A:
会不会做了弱磁,或者过调制

网友B:
是不是别人做了弱磁控制,可以到37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别人做了弱磁控制,可以到3700

不是很懂弱磁能加多少,看起来速度加了有10%左右了,我也找找资料,加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做了弱磁,或者过调制

过调制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弱磁能加多少,看起来速度加了有10%左右了,我也找找资料,加个看看 ...

弱磁提升10%转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磁提升10%转速是可以的

好呢   多谢大佬

网友D:
用弱磁就可以了,弱磁已经成为foc必备的功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弱磁就可以了,弱磁已经成为foc必备的功能了

听说一般是查表,不同转速下的弱磁id 电流表格如何获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一般是查表,不同转速下的弱磁id 电流表格如何获得?

查表太lower了,直接计算然后用PID调节Id给定就可以了

网友E:
电流容许的话,用弱磁控制,就是Id给一个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容许的话,用弱磁控制,就是Id给一个负值

嗯嗯   试过了   加了弱磁确实好很多。  多谢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