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最获取天气的4G玩意, 得到天气需要IP或经度或城市代码

楼主(2023-04-26):
如题,
最近需要搞4G模组, 连接到天气服务器,获取当地的天气情况,

天气服务器,需要上报公网IP,或者经度纬度, 或者城市代码

而4G模组呢,又没有这些数据..只有小区的代码..这就很难受..

求助

网友A:
小区代码定位有收费api

ip定位免费的api也勉强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区代码定位有收费api

ip定位免费的api也勉强能用

api可能不合适,  我是直接单片机连接4G模组的.
然后单片机在去连接天气服务器

网友:
大哥,加个gps行不行?哈哈。

还有你的4G模块联网,也能得到城市城市信息吧。

得到了LAC和CID, 就可以根据这两个值进行基站定位, 而定位需要基站位置数据库, 这种数据有服务商提供一般是地图服务商(地图GPS信息匹配基站信息WiFi信息存储到数据库)或者一些其它的提供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api可能不合适,  我是直接单片机连接4G模组的.
然后单片机在去连接天气服务器 ...

有什么区别吗
不都是网络请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api可能不合适,  我是直接单片机连接4G模组的.
然后单片机在去连接天气服务器 ...

你不也是调用天气api获取的天气吗?

或者像我这样,通过自己的服务器做个api,在这里api里面同时把这几件事一起做了,单片机只是访问一次服务器,服务器把单片机对应的地名(图片左上角),实时天气,3天预报,空气质量等一次返回给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