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电瓶车充电器芯片DS2000A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3-04-26):
请教版主:电瓶车充电器芯片DS2000A是什么芯片?
闲来无事,有个充电器坏了60v2a,发现次级有个芯片DS2000A怎么也找不到资料,比较好奇,根据实物简单分析了tl431回路好像没有跟ds2000a
有关联,感觉又不是双比较器,没分析到基准电压在哪,感觉挺神奇。请指教!

楼主:
为啥没人吱一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没人吱一声??

你认为其它人手上会有这种充电器?

可以将pcb正反面拍摄清楚,并且自己画出线路图,可能有人能告诉你答案。

网友A:
一般是单片机,除非找到一个一样的不然没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单片机,除非找到一个一样的不然没办法的

单片机里面有程序。除非死找到一样的电源拆芯片。

网友B:
国产的一种定制单片机,采集电流电压温度做保护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一种定制单片机,采集电流电压温度做保护用的

感谢各位!学习了!原来是单片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