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超充的收费标准,充好电如果5分钟内不离开,每小时收费384元占位费

楼主(2023-04-27):
【一小时384元 充电桩“刺客”?-哔哩哔哩】 https://b23.tv/SSnwTd2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j_FKUroBQEc2rwUKz4iWA
提取码:z8h8
(25mb)

网友A:
这个好解决,马上申请专利,冲到最后3%左右时只允许1A充电,耗死充电桩。歪道超车我们在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解决,马上申请专利,冲到最后3%左右时只允许1A充电,耗死充电桩。歪道超车我们在行! ...

直流充电桩和车辆都不可以调吧?我想把充电功率调到40KW,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

网友:
对,没错,充电完成,5分钟后,每分6元多的占位费,清清楚楚有讲明的,一直都是这样。。。
我在深圳充电看到,特斯位的充电桩使用率很高的,来来往往,充电完就走了,不会占坑不拉屎

网友:
如果充满不走,想充的人没位置,就是去了超充的意义

网友:
透明公开,写的明明白白,不然以国人尿性可以一直占着充电车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充电桩和车辆都不可以调吧?我想把充电功率调到40KW,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 ...

中间人攻击,改一下充电协议报文就行了。有车主改过。

网友:
这不是挺好的吗,利用率高,而且超充半个小时,在车里刷刷视频就过去了。

网友:
还有,特斯拉也不用预付费,充电完了再缴电费和超时占位费,你也可以不交,也可以走的,不过下次你就用不了超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解决,马上申请专利,冲到最后3%左右时只允许1A充电,耗死充电桩。歪道超车我们在行! ...

1A 电流正常都早就停充了吧,你设置更高的电流来用假负载空耗的话,电费可能又比占位费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充电桩和车辆都不可以调吧?我想把充电功率调到40KW,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 ...

里面加电路,改协议,总有办法,相信有协议的人知道咋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1A 电流正常都早就停充了吧,你设置更高的电流来用假负载空耗的话,电费可能又比占位费多了

歪道超车而已

网友:
充电桩那里就有提示,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这个占位费不是一定收的,比如车位未满1半时不会收

网友:
不然很多司机,一小时能充满的,他能给你停一晚上

网友:
特斯拉这个政策好像只有充电位占用情况比较高的时候才会激活,这样可以优化高峰时候的超充使用率

网友:
为了去占用一下特斯拉的超冲车位,这么动脑筋薅羊毛有点得不偿失

网友:
这不是挺好的么, 免得有人往超充一停不知道跑哪去了.
以及在超充占用率50%以上这一条才起作用吧

网友D:
前提是充满不拔枪才能这样扣费吧,要是充满拔枪但是车不驶离,这样占着位超充也没办法扣费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提是充满不拔枪才能这样扣费吧,要是充满拔枪但是车不驶离,这样占着位超充也没办法扣费吧。 ...

还有地锁感应,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地锁感应,你试试看

地锁感应没用,不会收费,但是如果有“好心人”重新帮你把充电头再插回去,就。。。。

网友F(2023-06-03):
引用 网友E:
还有地锁感应,你试试看

新的商机,特斯拉超充延长线,充满自动断开充电。这样就完美躲开地磁也不怕超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的商机,特斯拉超充延长线,充满自动断开充电。这样就完美躲开地磁也不怕超时了 ...

干这人见人骂的事干什么?? 况且不要小看那线,特斯拉的超充线明显比其他的要细,要轻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