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怎么画双绞线?

楼主(2023-04-27):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画双绞线?

网友:
我一般都是一条线,上面写字。。。

网友A:
网络里?好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里?好像是

翻了一遍,没找到啊

网友B:
手画弧线,然后CV,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了一遍,没找到啊

那估计就是没有了,画一条普通线,做标记吧

网友:
按5L方法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画弧线,然后CV,很简单的

CV是啥?

网友:
复制粘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