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充放电的瞬间电流问题?【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3-04-27):
再用直流电290V给450V 3300uF电容充电的瞬间电流比较大,怎么去限制这个浪涌电流?
(直流电和电容之间串接一个120欧姆水泥电阻,电容不能拆分成多个小电容,空间有限)

网友A:
可参考变频器。
上电时,串联一个限流电阻,
然后,正常时,用继电器短路此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变频器。
上电时,串联一个限流电阻,
然后,正常时,用继电器短路此电阻。 ...

我现在在实际运用的条件下,电路设计中直流电到电容这一路是给其15S时间让其稳定,在过了时间之后这一路充电电路就会被断开,直流电直接走继电器到负载,现在我用的120O欧姆在上电的瞬间,浪涌电流太大,会导致我断路器以及三相电变压器存在隐患需要降低其浪涌电流。

网友B:
120欧,也就3A的电流,这也嫌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欧,也就3A的电流,这也嫌大?

实际上电瞬间的浪涌电流用电流探头测出来可以达到180A

网友:
串个电感,

网友:
功率稍大点的充电头/开关电源,几乎插电就打火,解决方案是让火打在插板开关上.....

这种容性输入,就没个便宜好用的方案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电瞬间的浪涌电流用电流探头测出来可以达到180A

不符合欧姆定律!
没想过吗?

网友C:
电流探头是价值5万元以上的吗?不然不可信

网友:
ntc电阻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上电瞬间的浪涌电流用电流探头测出来可以达到180A

肯定是你测量方法的问题。
水泥电阻的影响不会这么大,即使存在类似灯丝类的冷丝效应,300V电压串了120R电阻后也不可能达到180A的电流。
如果实在没有电流探头,示波器经过隔离变压器供电,在回路中串联了个小电阻测量电阻两端电压也可以的。

网友:
估计是打火引起了干扰,加一个Pmos缓启动

网友:
好吧,我把电容直接短路,这样300V电压相当于直接加在129欧电阻上面。这样电流应该是最大的时候吧?
那么电流应该等于: 300/120~=3A吧,给他凑个整,可是不是说好的180A吗? 什么,我串的电阻是1.2欧姆的?装错了?
。。。
哦原来是电容充满电后换了个极性,那么好吧,电压加倍,也就6A吧,可是说好的180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探头是价值5万元以上的吗?不然不可信

5万达不到,一两万吧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你测量方法的问题。
水泥电阻的影响不会这么大,即使存在类似灯丝类的冷丝效应,300V电压串了120R ...

我的意思其实并不是指的水泥电阻导致的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在上电瞬间290V通过水泥电阻接在两个3300uF电容上充电,开关闭合瞬间产生一个微妙级的瞬间电流,我想的是要减小这个瞬间电流,给电容充电的时间我可以相对的拉长。电流探头也只是抓取的那个瞬间,并不是指的实际工作电流(毕竟电容充满电后实际也不会有电流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其实并不是指的水泥电阻导致的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在上电瞬间290V通过水泥电阻接在两个3300uF电 ...

妈呀!
你还没搞清楚大家在说啥吗??
看看欧姆定律!

网友F:
你这个450V/3300uf的电容多少钱一个?还是多个电容并联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其实并不是指的水泥电阻导致的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在上电瞬间290V通过水泥电阻接在两个3300uF电 ...

要不你把电流探头型号贴出来吧. 或者你放旁边,别卡线上看看上电干扰.

前几天正好测上电冲击电流, 看空开是否有瞬间脱扣风险. 几乎和你说的情况一样, 发现一款大电流的电流钳真的会有干扰, 每次都几百A的峰值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你把电流探头型号贴出来吧. 或者你放旁边,别卡线上看看上电干扰.

前几天正好测上电冲击电流, 看空开 ...

刚刚下班,明天发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450V/3300uf的电容多少钱一个?还是多个电容并联的?

多少钱一个我没注意过,买的是采购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妈呀!
你还没搞清楚大家在说啥吗??
看看欧姆定律!

直白的说我最近找的资料看万我觉得在那个瞬间不能完全拿欧姆定律去套,如果是直接欧姆定律反倒是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你把电流探头型号贴出来吧. 或者你放旁边,别卡线上看看上电干扰.

前几天正好测上电冲击电流, 看空开 ...

我今天拿不同的水泥电阻都试了试基本上都是在100A以上,不过组织的范围不是很大,明天准备试试更大的水泥电阻,而且我还在询问供应商电容的ESR的值是多大,我发现提供给我的参数表没有这个,如果还是不行只能想想换个ESR更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你把电流探头型号贴出来吧. 或者你放旁边,别卡线上看看上电干扰.

前几天正好测上电冲击电流, 看空开 ...

这是今天尝试增大水泥电阻得到的结果,就和预想的不太一样,电阻增大了反而浪涌电流变得更大了

网友:
“关于电容充放电的瞬间电流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否则会被封锁ID一星期甚至永久封锁。(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今天尝试增大水泥电阻得到的结果,就和预想的不太一样,电阻增大了反而浪涌电流变得更大了 ...

你自己宁愿相信这个测量也不相信欧姆定律?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刚下班,明天发给你看看

好像是泰克的TCPO150电流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