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0.5的BGA 大家一般放多大的孔? 需要做盘中孔工艺吗?

楼主(2023-04-27):
如题,还没设计到0.5的BGA过  第一次碰

网友A:
得看具体封装把
按jlc工艺,用0.25 pad,0.15/0.25 via倒是能过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具体封装把
按jlc工艺,用0.25 pad,0.15/0.25 via倒是能过DRC

这个只能做盘中孔工艺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只能做盘中孔工艺了吧?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84&pid=12022354
pin数低的话 似乎可以不用盘中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777184&pid=12022354
pin数低的话  ...

我研究下 谢谢

网友:
emmc的0.5孔我都是把NC焊盘当走线 可以省下一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