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几个用在5V串口通信接口上的tvs型号

楼主(2023-04-27):
如题;

封装能手工焊接;

单路、双路均可;

结电容小一点;

串口通信是5V-TTL电平;

网友:
直插p6ke18ca,贴片smbj18ca

网友: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最后一行要求,推荐错了。呵呵!

网友:
多快的串口要电容小的

网友A:
结电容很重要,SWD,是过2Mhz 就不能用正常的ESD3.3V管子了,一看那个结电容100pf,应该选10pf以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电容很重要,SWD,是过2Mhz 就不能用正常的ESD3.3V管子了,一看那个结电容100pf,应该选10pf以下的。 ...

串口一般不会这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