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弯曲的粗电缆有没有什么好工具/方法可以弄直?

楼主(2023-04-27):
最近有很多布线的工作。但是电缆(3~5mm,USB线之类)发货或者储存都是卷绕的,拉长也是打卷状,不好控制也不美观。目前我用手指捏一遍能好一些。但是效率低效果也一般。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工具/方法可以弄直?

我找有这种工具,但是又大又重,也想问问有没有人用过,效果怎样?

网友:
这玩意对单股硬线有用,对网线、USB、HDMI等多股软件基本没用。

电工一般是拿块破布垫着手反复撸,或者在大腿上来回拉扯。

网友:
挂起来,明天食用

网友:
还有这种需求?这么一调直难道真实需求不是拉长

网友:
反方向甩几下,再撸直。

网友A:
见过校直钢筋:
钢筋一端系在树上,另一头系在拖拉机上,拖拉机往远处跑,咣当一声之后,钢筋就变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见过校直钢筋:
钢筋一端系在树上,另一头系在拖拉机上,拖拉机往远处跑,咣当一声之后,钢筋就变直了 ...

钢筋也废了,调直只有圆钢有的圆钢是一大卷卖的,是与钢筋轴向垂旋转调直不会拉长钢筋,如果那种蛇形是钢筋拉直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筋也废了,调直只有圆钢有的圆钢是一大卷卖的,是与钢筋轴向垂旋转调直不会拉长钢筋,如果那种蛇形是钢 ...

小时候农村盖房子都是这么干的,有时候用力过猛钢筋还会抻断。后来才有机械的。农村盖房要求低,而且多数是用在屋顶,不是用在柱子上所以影响不大。

网友:
重力拉直,加热然后冷却试试

网友C:
今天还刷到一个,手里拿着,线穿过去,一拉就顺直了的小装置,外观是塑料件,我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还刷到一个,手里拿着,线穿过去,一拉就顺直了的小装置,外观是塑料件,我找找看 ...

加工黄金与白银首饰的就在用,拉丝工艺就是拉细操作,直了不是主要目的。楼主拉完估计100米变110米了,然后又可以再来一次布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