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下电流表头,X宝上无法区分良莠

楼主(2023-04-27):
图示,零位偏差0.2.调零后,实际0.9A,表头显示0.7A。

网友A:
这个表头需要独立供电,不能和待测电路共地吧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吧,又不难,只要器件选的好性能就可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头需要独立供电,不能和待测电路共地吧

与待测电路共地的,不是独立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吧,又不难,只要器件选的好性能就可以保证

电路板已经做了好了,没有空间了。只能从外部加表头了,分流器也安装了,只是表头的精度太不理想了。

网友C:
ID   网络工程师  推荐的哪款去看看
他体验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ID   网络工程师  推荐的哪款去看看
他体验效果不错

用户一栏搜不到网络工程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