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焊机输出变压器,新式比老式的体积小好多,用的什么技术?

楼主(2023-04-27):
图1是22年6月份买的焊机,图二是16年买的,照片里是焊机的输出变压器,图1比图二小了2倍多,据说新式的焊机都是非晶磁环,非晶磁环比普通的铁氧体磁环有那些优势呢?

楼主:
刚看了非晶磁环这个线圈匝数比大的那个少,是频率高了吗?

网友:
有种磁芯叫----非晶、纳米非晶、超晶,各种晶的

网友A:
非晶共模电感我拆开看过,就是一个磁环状的塑料壳,里面装一卷金属带
互感器里面也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晶共模电感我拆开看过,就是一个磁环状的塑料壳,里面装一卷金属带
互感器里面也是这种。 ...

功率密度挺高啊,这么点4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