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侄子在搭建一个9.6度电3000瓦的户外电源,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23-04-27):
3000w是额定功率,逆变器包括充电功能,输入220V的时候,充电功率是960瓦。

下面是三个主要部件:

电池:中航磷酸铁锂电池 24V 400AH(9.6度电)

大单体电芯3.2V 200AH 总共16个。8串2并。

【淘宝】https://m.tb.cn/h.UFesI4p?tk=VqnIdm8Ablv CZ345

电池保护板:极空电池保护板,4-8串200A持续充放电2A均衡电流,带APP.

【淘宝】https://m.tb.cn/h.UugsyOa?tk=xKqsdmj8DOq CZ3457

逆变器:金美特思3000W智能至尊版(22V)

【淘宝】https://m.tb.cn/h.UFesNio?tk=q4j7dmjapIu CZ3457

网友A:
这是三个部件都买回来,然后自己组装起来吗?
电池有57-59公斤?

网友B:
一般电池包不是带保护板吗?
保护板在放电时也在均衡,就是在浪费电量?

网友:
听电池群使用过的说,极空不能关闭均衡功能,单串检测电压和实际电压不一致,均衡会一直在工作,每天会损耗一到两个安时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三个部件都买回来,然后自己组装起来吗?
电池有57-59公斤?

还有其他部件。我小侄子在改装一部房车(使用油车改装)。

他说其他小部件改装车的会搞定。他还需要买一套行车充。据说行车的时候提供600w的充电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池包不是带保护板吗?
保护板在放电时也在均衡,就是在浪费电量? ...

这种10度电的电池包,只有一个简单的面板,保护板让客户自行选购(保护板还涉及APP,挺复杂的)。

这个液晶面板其实是一个库仑计。

网友C:
3千多瓦的功率,应该用48V电压,用24V,电线要能承受160A电流,大概需要60mm2电线,线太粗了,端子不好做,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3千多瓦的功率,应该用48V电压,用24V,电线要能承受160A电流,大概需要60mm2电线,线太粗了,端子不好做, ...

48伏,基本用不到行车充的。

这是放房车上使用的。目前市面上成品的房车,大部份都是用24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48伏,基本用不到行车充的。

这是放房车上使用的。目前市面上成品的房车,大部份都是用24伏的。 ...

48V确实无法行车充电,24V/3000W功率用在车上太大了,振动加高温环境,用接线柱这种方式不可靠,个人建议降功率,或装2-3台小功率的逆变器。房车上也不需要用单台3000W的大功率设备,用小功率的替代方案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V确实无法行车充电,24V/3000W功率用在车上太大了,振动加高温环境,用接线柱这种方式不可靠,个人建议 ...

其实最大功率也是电磁炉的2200W.

网友D:
看要不要装空调,要装空调的话,3KW不够的,最少6KW起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要不要装空调,要装空调的话,3KW不够的,最少6KW起步。

你是不是搞错空调功率了?先不说有没有电辅热。两匹空调额定功率也就是1500瓦。如果说制冷量或者制热量就是五六千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最大功率也是电磁炉的2200W.

我觉得房车上电磁炉没什么意义,不能在车内炒菜,在车外可以用气炉,车内就放车房车专用的微波炉就行了。
如果要用大功率逆变器,建议用正规房车那种连接和布局方式,这种临时组装的方式不安全,如果24V线虚接,有可能会引起火灾。

空调有24V的驻车空调,大货车用的那种比较便宜,房车专用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房车上电磁炉没什么意义,不能在车内炒菜,在车外可以用气炉,车内就放车房车专用的微波炉就行了。 ...

你认为没有意义,别人认为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认为没有意义,别人认为有。

要用电磁炉只能用大功率逆变器,建议不要用这种组装的方式,电池箱的接线柱不可靠,里面做工也不知道什么样,电池直接用多股软线接到逆变器上,螺丝做好防松,要在靠近电池端接保险丝。

网友:
极空保护板不错。均衡功能能关闭,压差能自定义。充放电时,均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要不要装空调,要装空调的话,3KW不够的,最少6KW起步。

汽车空调有400w的,10小时用电4度。 使用24V供电,不必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电磁炉只能用大功率逆变器,建议不要用这种组装的方式,电池箱的接线柱不可靠,里面做工也不知道什么 ...

房车改装公司会判断的了。他们专业改装房车,有这方面的专业电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房车改装公司会判断的了。他们专业改装房车,有这方面的专业电工。

我以为是自己组装,专业改房车的那就不用自己操心这个了。
可以在经常用小功率设备的地方直接拉24V过去。用24V转typec给手机和数码设备充电,小功率220v的设备可以外插500W小逆变,大逆变只需要大功率时开,能省不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搞错空调功率了?先不说有没有电辅热。两匹空调额定功率也就是1500瓦。如果说制冷量或者制热量就 ...

要用一晚上,不是一小时。

网友:
据说买中zh锂电池,就像娶一个美女回家,各方面正常的那种美女。
多数可以保证几年后肚子慢慢变大。

网友:
最好电控+逆变+充电部分和电池隔离舱设计,电池内部做好防护和加固....保证a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