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供应稳定,价格合适的 M0 MCU有哪些?可以用keil开发的

楼主(2023-04-28):
麻烦推荐一下,有TSSOP20最好。。。

网友:
ST的G030 或 ST 的STM32C03 系列

网友:
STC8H1K08-36I-TSSOP20/QFN20  一直在用  很稳定     现在还有STC8H8K64U-45I-TSSOP20  这个有USB接口 我还在测试

网友:
最近PY32F030/PY32F003/PY32F002挺火的
如果不限制M0,CH32V003也能考虑

网友:
航顺,puya,国民等等

网友:
只用过雅特力TSSOP20

网友A:
TI出了M0内核的片子,最低只要0.39美金,外设绝对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出了M0内核的片子,最低只要0.39美金,外设绝对给力.

能买到吗?供货稳定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出了M0内核的片子,最低只要0.39美金,外设绝对给力.

型号是?
编译软件是mdk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是?
编译软件是mdk吗

上管网自己看,兄台,资料多的一匹.

网友C:
PY002 tssop20 批量价格不到¥0.5 含税。要是你们谁买不到 可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PY002 tssop20 批量价格不到¥0.5 含税。要是你们谁买不到 可以找我。

给力,哥们,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Y002 tssop20 批量价格不到¥0.5 含税。要是你们谁买不到 可以找我。

裸片可以买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TI出了M0内核的片子,最低只要0.39美金,外设绝对给力.

是不是TI的mcu 一般内含铁电存储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TI的mcu 一般内含铁电存储器?

MSP430FR系列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裸片可以买到?

这个价格没哪个必要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没哪个必要吧。

主要是引脚不一致,想调整一些

网友F:
GD32E230 5元降价到3元了,tssop是GD32E230F4P6TR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引脚不一致,想调整一些

提出你的要求,直接让原厂调整就行了,,,关键是订单量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MSP430FR系列带

请教一下,
TI的ARM内核MCU 有哪些型号内含铁电存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GD32E230 5元降价到3元了,tssop是GD32E230F4P6TR

20pin的,3元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
TI的ARM内核MCU 有哪些型号内含铁电存储器?

M0的目前没发现有,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外挂富士通的FRAM,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