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inux系统屏 对应的开发工具都指定特定 版本?

楼主(2023-04-28):
linux系统屏 对应的开发工具为什么都指定
ubuntu 14,16,18版本....?
Qt版本5.9 5.12 ....?

现在  采购了几款屏用于测试,
发现每家的屏都有指定 不同的ubuntu 桌面版本及Qt版本!!!
难道要每个屏一个虚拟机开发?

网友A:
这将是常态,基本上都是开源软件,还要啥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将是常态,基本上都是开源软件,还要啥自行车?

说的甚是!!

还是想 看看有什么方法 将几个Qt版本 安装在一个桌面系统下。。。

网友B:
做屏的公司在某个版本上开发的,肯定想你用回同一个系统(很多干脆提供虚拟机镜像给你),免得出一堆幺蛾子,然后不断地提供技术支持;

我一般会把把工具链和源码搬到自己的开发环境中,不用切换不同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屏的公司在某个版本上开发的,肯定想你用回同一个系统(很多干脆提供虚拟机镜像给你),免得出一堆幺蛾子 ...

还请赐教
不同版本的Qt  如何集成

网友B:
安装在不同的路径就可以啦, 环境变量可以用脚本声明一下;

这个不是和安装gcc一般么, 你的虚拟机都会安装几个版本的gcc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在不同的路径就可以啦, 环境变量可以用脚本声明一下;

这个不是和安装gcc一般么, 你的虚拟机都会安 ...

感谢!
初次接触,还在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