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耐压大于等于16v的数字电位器.

楼主(2023-04-28):
如题,测试产品模拟输入用的.

网友A:
AD5291
AD5292
AD5293
AD7376
AD5290
MAX5436
MAX5437
MAX5438
MAX5439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5291
AD5292
AD5293

厉害,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5291
AD5292
AD5293

选了AD5290 ,假如电阻端的电压必须小于供电电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了AD5290 ,假如电阻端的电压必须小于供电电压吗?

肯定的呀 这又不是无源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