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浏览的网络内容是否能被监控起来?

楼主(2023-04-28):
公司能否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来监控员工电脑,浏览网络的东西,比如监控员工电脑上QQ发送消息的频率以及浏览网页的内容,浏览了XX网站,干了些啥也都知道

电脑上并没有安装什么客户端软件,应该是在服务器端和网关监控,不知电信那边有没有这样的监控内容的服务?

网友A:
针对各个软件来设置破解比较难;但是我知道有个通杀的办法,录屏或者截图你的电脑,上传保存就完事了。。。。。

网友:
需要在客户端安装软件的多年前就有了,不需要安装软件的,应该没有也不可能做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对各个软件来设置破解比较难;但是我知道有个通杀的办法,录屏或者截图你的电脑,上传保存就完事了。。。 ...

有成品的软件吗?

网友:
录屏是普遍的做法。

网友B:
所有不加密的内容都能监控和记录,以前聊天软件的内容也可以解密,现在聊天软件还能不能解密就不知道了,HTTPS访问的只能记录URL,看不到内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有不加密的内容都能监控和记录,以前聊天软件的内容也可以解密,现在聊天软件还能不能解密就不知道了,HT ...

严格说https只能记录host,除非强制要求装证书了

网友:
理论上流量通过路由器的网关,只要网关作特殊处理,作一层转换,过滤一遍是可能监控到

网友:
电脑监控起来,考勤也要跟上啊!
建议学习某个公司的做法,员工需要每1小时打卡一次,每次需要拍照2张上传作为打卡信息。

网友:
我前公司在网络交换机处就按照了一个叫网络哨兵的服务器, 只要是经过公司网络的行为,全部都有记录

网友:
每个电脑上安装一个向日葵,然后设置开机自动启动+密码进入设置不能修改.
再搞个大显示屏,显示所有电脑的桌面.就可以时实查看了.还能远程操作桌面.

网友D:
Windows 应该是域这个东西,配合网管软件,发什么邮件,浏览的网页,甚至屏幕都能监控
监控员工应该是一些网管软件的卖点

网友:
开发这种软件的是不是属于工贼?

网友:
这样的公司,我估计我上不了一天就被开掉了

网友:
看来都是外行,这叫行为管理,有类似于网关的硬件,简单地说就是分析所有网络数据,QQ有密码都没用的,都能看见。有的堡垒机也有类似功能。

网友:
这种公司我上不了几天,肯定跑路。

网友:
这种活当然华为很擅长

网友:
显然答案是完全必须太可以了,我的华硕路由器都可以看到有什么设备访问那些网址,还有流量统计与分析

网友:
URL肯定可以看到的。20年以前的防火墙都能记录URL,但URL不算是内容,
如果内容是https的,不会那么容易被看到的。

网友:
不要用公司网络做跟工作无关的事情。

网友:
一流管理
10牛的薪资
基本上通病如此

网友E:
如果在屏幕里用HDMI信号转发呢?应该一样能看得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在屏幕里用HDMI信号转发呢?应该一样能看得到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不用多余的硬件一样能看到屏幕。就如12楼所说,加入公司的域组织,你电脑所有的文件,屏幕内容都一览无余。

网友:
完全可以,甚至不需要多大的公司,所以,各位,还是用个人的电脑用自己手机的热点好。

网友:
有点规模的公司都会有监控的吧

网友:
我想搞个怎样的屏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不用多余的硬件一样能看到屏幕。就如12楼所说,加入公司的域组织,你电脑所有的文件, ...

你用过域吗?看过windows域服务器上的功能吗?
域模式并不能监控你的屏幕,只能部署应用程序让你的电脑自动、静默(如果应用程序支持的话)安装。
监控并不是域的功能。

网友:
如果在屏幕里植入一个HDMI信号转发?这样可以观察每个屏幕的操作

网友:
公司电脑不是都预装了公司软件吗?如果是的话 不管是http还是https都能看到的

网友H:
pfsense  这个就可以了。监控所有内网数据。根据IP或者是协议去分析。

网友:
双网卡。装在路由器下级。再接交换机。配置规则越多。对服务器要求越高。甚至会影响网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格说https只能记录host,除非强制要求装证书了

只能看到域名看不到完整url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dows 应该是域这个东西,配合网管软件,发什么邮件,浏览的网页,甚至屏幕都能监控
监控员工应该是一些 ...

域这个东西不是划分子网的吗?
域可以用来看其他电脑的屏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pfsense  这个就可以了。监控所有内网数据。根据IP或者是协议去分析。

你玩过pfsense防火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不用多余的硬件一样能看到屏幕。就如12楼所说,加入公司的域组织,你电脑所有的文件, ...

传说中的企业级灰鸽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用过域吗?看过windows域服务器上的功能吗?
域模式并不能监控你的屏幕,只能部署应用程序让你的电脑自 ...

不好意思,我没做过域管理员。但我看了知乎上面的回答,说域可以部署截屏、访问网站记录、键盘记录、访问电脑上的任何文件。

公司域有什么用?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850375
3、域管理员可以远程访问你电脑上的任何文件。所以加入域之后,没事别在自己机器上放一些隐私文件。

4、域管理员可以监控你在这台电脑上的很多操作,例如访问了哪些网站,使用了哪些软件之类的。当然,如果域管理员偷偷再部署个截屏、键盘记录软件之类的,那就几乎是所有操作了。

网友:
防水墙录频.......这个都是业内的常规手断了........

网友:
系统随身携带在优盘中,用ram虚拟一个硬盘,然后有手机插入电脑我们usb共享手机网络,硬盘不是电脑必须品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玩过pfsense防火墙么

以前装过MONOWALL,好像是这个名字。一直有个争议装不装PF。因为影响网速。只是装过 。没有详细使用过 。

网友:
你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答案,最好不要用公司电脑做私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