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上长按微信图标可以直接调出扫一扫、收付款、二维码

楼主(2023-04-28):
前几天刷微博才得知,手机上长按微信图标可以直接调出扫一扫、收付款、二维码。这几天频繁使用,觉得前几年是白活了。

网友:
支付宝也可以的,不少APP也有这种快捷功能

网友:
水果机记得好几年前就是这样,虽然自己从来没用过。好像长按就有点像电脑里面的右键感觉,

网友:
我都是直接把扫一扫和收付款小组件添加到桌面,直接点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一直在用,非常方便

网友:
除了这个之外,有些还可以设置,指纹解锁后,不放开手指,弹出快捷应用功能,直接划过去就能打开,以前要扫场所码时,经常用,现在用的不多了。

网友:
前几年知道这功能,但一直想不起来用,每次都是打开再点

网友:
有些功能蛮实用
如  开启定位之后,
第一次手机app扫描闸机坐地铁,
到站之后,要到闸机之前,自动弹出app小窗口,轻触扫描—过关。
这点蛮好

网友A:
不小心点了卸载就要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小心点了卸载就要哭了

卸载肯定是要二次确认的

网友:
三星的手机钱包可以添加微信、支付宝京东等付款,黑屏界面直接上滑就出来了。体验上比这样长按更好。

网友:
知道这个,微信可能有点用
但像支付宝这种首页就有扫一扫和收付款按钮的,点开 app 后再点下按钮更方便

网友:
确实。
以前知道有这功能。但是一直以来就是惯性动作,从来没有在实际中用过这些快捷操作。

网友:
三星Bixby主页就可以直接点扫一扫和收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