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屋顶上空突然打个响雷,烧了好几个路由器和交换机和LED

楼主(2023-04-29):
今天屋顶上空突然打雷,非常响。
检查发现整个房子有几个带漏电的空开跳闸了,也有些没跳闸。
路由器有3个挂了,表现为不插网线,上电就亮网口灯。
交换机也挂了一个,主芯片电源跟GND短路了。
还有2个屋顶水箱水位控制器也挂了,检查发现LED段码芯片TM1628,还有LM358坏了。
屋内的LED也烧了好几个,都没有开的,打雷后发现也不亮了。
还有些其它设备的电源适配器里面芯片炸了

邻居有些电视挂了,有些太阳能热水器的控制器挂了,或者太阳能热水器温度水位探头挂了。

如果只在220V入户加防雷保护器,好像也只能保护一部分,这次的雷击有些不像是220V电线进来的。

网友A:
农村还是城市? 小区的话国家电网能赔付?再不济小区物业也有责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农村还是城市? 小区的话国家电网能赔付?再不济小区物业也有责任吧?

郊区自建房,这种属于不可抗力因素吧,又不是供电部门供电异常引起的。

空调电视电脑冰箱这些运气比较好,没坏。
几个路由器什么的就几百块钱,还好没买高档货

网友:
你可以打国家电网电话问问,没准有惊喜。

网友:
山东潍坊我老家赔付过一次,村里也是雷击。不过不同地区政策可能不一样。

网友:
据说电网负责赔偿的。

楼主:
不好证明是雷击损坏吧,我的路由器都是拆壳裸奔的,人家要说我本来是坏的,也没什么证据跟人争辩吧

网友:
220被雷击了,这个发生一次就会有二次的。装家用防雷器

网友B:
你又发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又发誓了?

你应该在二楼

网友C:
我记得楼主几年前发过类似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楼主几年前发过类似的帖子

不可能,要是被雷劈那么多次还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证明是雷击损坏吧,我的路由器都是拆壳裸奔的,人家要说我本来是坏的,也没什么证据跟人争辩吧 ...

不要替人家电网想,想要就去试试嘛,大不了就是不赔。

网友:
入户装浪涌保护器了么?
房屋地线接地性能怎样?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雷击通过楼顶水塔传下来的?

网友:
是不是下载迅雷来着?

网友D:
电荷找最容易到达地面的路径。如果家里的地接的很好,雷电会不会更喜欢走家里的线路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荷找最容易到达地面的路径。如果家里的地接的很好,雷电会不会更喜欢走家里的线路释放? ...

就算接地很良好,但是如果雷电从220V进来,家里的电器又是2脚插的话,都没途径流到地。
我买了好几个正泰的防雷器,准备装到电箱去。
施耐德的太贵,几百一个,买不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算接地很良好,但是如果雷电从220V进来,家里的电器又是2脚插的话,都没途径流到地。
我买了好几个正泰 ...

从电网进来的,如果零线火线一起进来的话,2脚插是没有路径了。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只从火线进来?
现在家庭布线接地的很普遍,是不是受雷击就更普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电网进来的,如果零线火线一起进来的话,2脚插是没有路径了。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只从火线进来?
现在家 ...

我昨天烧的好些LED吸顶灯,都是关闭状态的,开关肯定都是装火线上。
或者说雷电可以忽略开关那触点距离,也可能零线跑进来,不懂这些

网友:
自建房,接大地等电位这个做好,
后续安全防护系数提高不少。

网友:
接避雷器需要地线的,同时前面必须有保险丝或者空开,被雷击时候220是短路状态

网友(2023-08-28):
引用 楼主:
就算接地很良好,但是如果雷电从220V进来,家里的电器又是2脚插的话,都没途径流到地。
我买了好几个正泰 ...

你的电箱几位的?
一下子装这么多防雷器么

网友:
99年学校一个近距离炸雷,摧毁了99%的电器,你知道吗,只有我一个德生收音机活下来了,什么洗衣机、电视机、电话、PC机、电吹风甚至楼下阿姨的烧水壶都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收音机是上电池的!

网友:
我的自建房,上个月打雷时空开调闸,发现一楼的烧了一个监控和一个LED灯,
3楼和二楼的反而没问题,当时电视,路由和电热水器等都在线。
在考虑加装防雷保护器和接地线,已装修完了,不知怎样追加接地线,苦恼

网友E:
估计还是高压进了220V,不然应该把你手机也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还是高压进了220V,不然应该把你手机也炸了

直击雷很少见,多数都是感应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