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FOC驱动板,调试接口如果用USB虚拟串口有什么缺点?

楼主(2023-04-29):
波特率921600或者460800,往电脑上发数据流。

这个时候如果在板上添加一个CH340G之类的,成本增加大概3块多钱。

如果用USB虚拟一个串口发电脑上,成本不增加。USB虚拟串口,在这个应用上,有没有什么明显缺点?

网友:
如果你的MCU有USB,可以不要加,没什么问题。

网友:
工业部件,特别是伺服电机,论坛大家的意见基本上都是能不要用 usb 通讯就不要用 usb 通讯,因为 usb 各种不稳定

我的建议是用现有的 485 传输,控制和调试走一个 485 传输,这样你的板子在设备内装好机,连好线,还可以继续调试,不用单独接 usb 线,你的电机也可以省掉 usb 插座,电机外壳也更好设计,PCB 可用空间也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