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片电池来了!用24片刀片磷酸铁锂电芯做一组72v锂电池,188斤14度电

楼主(2023-04-30):
【真正的刀片电池来了!用24片刀片磷酸铁锂电芯做一组72v锂电池,188斤重-哔哩哔哩】 https://b23.tv/oJPQwi9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RF5LBXEhPoh93JYt115vg
提取码:2375
(152mb)

楼主:
下面这个普通铁锂电池110斤9.6度电。算起来刀片电池重了20斤,估计是外壳加抢导致的重量增加。

网友A:
费用要多少啊?如果独家小院,一般民宅+屋顶光伏,配这个电池,自用应该是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费用要多少啊?如果独家小院,一般民宅+屋顶光伏,配这个电池,自用应该是够了。 ...

但未必能收回投资的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未必能收回投资的成本。

买这样的电池系统的,还在乎收回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费用要多少啊?如果独家小院,一般民宅+屋顶光伏,配这个电池,自用应该是够了。 ...

电费又不贵,没必要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费又不贵,没必要折腾。

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你多少天能放电一次。。。

电池长期放置电池慢慢就跪了。。但是一周~1月循环一次。。估计没多少人能做到(我的一个充电宝一年循环半次)

网友:
二楼,一个W,有需要可以玩玩的?。

网友:
这么大体积,装车上,稍微有点变形不就凉了。不对,热了。

网友D(2023-08-11):
我装了一个48V100Ah的。太沉了,带外壳大概50kg。搬着都费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装了一个48V100Ah的。太沉了,带外壳大概50kg。搬着都费劲。

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的什么电池?

四五年前的铁锂电池

网友:
放家里配合光伏这种,没有移动需求的,其实铅酸更好,简单安全。到现在,变电站的直流屏里面还是铅酸。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装了一个48V100Ah的。太沉了,带外壳大概50kg。搬着都费劲。

我48v电动车,20ah只有4-5kg,是不是肯定容量不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48v电动车,20ah只有4-5kg,是不是肯定容量不够?

小容量的寿命短,气温低时续航短。

一般采用尽可能大的容量,这样行驶时对电池来说是小倍率放电,寿命会长许多。

我的两轮是自组20串三元,三组并联标称99Ah(估计至少80Ah以上),速度30以下续航200KM。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48v电动车,20ah只有4-5kg,是不是肯定容量不够?

三元的能轻很多,但这个重量容量可能不够。
按单节2500的容量,45g的重量,14串8并,电芯重量是5kg。加上其他辅料外壳,怎么也得7kg以上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小容量的寿命短,气温低时续航短。

一般采用尽可能大的容量,这样行驶时对电池来说是小倍率放电,寿命会 ...

这个体积很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体积很大把?

电池仓空间能放置多大容量就尽量多放置。
我的坐桶里面也放的有。坐桶电池组和电池仓电池组并联。缺点是需要两个保护板或者B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