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资源和STM32F407相当,但计数器都是32位的芯片?

楼主(2023-04-30):
如题,控制多个伺服或者步进电机,计数器都是32位的话程序好处理一点,计数器不全是32位的话,至少七八个32位计数器,引脚不少于100,需求也不是很强烈,看看有合适的话可以考虑替换,稍微贵点可以接受,前提是芯片要大公司的,要求可靠性不低于STM32F407

STM32F有没这种芯片?

网友:
STM32G4

网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

AGM MCU AG32VF407V(100pin) 国产替代 STM32F407 内嵌2K FPGA

网友:
STM32F407 也只有2个定时器是32bit的

网友:
唉,悲哀至极的帖子。我们由于要做运动控制,非要用几个32位的计数器只好用fpga做,后来fpga价格暴涨只好停了产品。另一个原因是一个海德曼的高精度编码器不再卖中国了。据了解,虽然中国在联合国投下了赞成票,但为时已晚,国外把我们的面目看清楚了,在国内还有大把的饿粉整天叫嚣,我就认为我们买不到fpga,买不到编码器是这群装逼犯导致的

网友:
了解下 rp2040 的pio功能。就是引脚不够你用。

网友:
fpga价格离谱,能用的就zynq价格还算公道,国产杂牌不是特别好用,因为可能随时停产或涨价,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网友:
为啥像stm32f系列,不多做几个计数器

网友:
mcu + fpga

lattice ice40 很合适,有 qfn48 封装,量大 1.5 刀左右

国产的话高云也有对标的片子,0.6 0.7 刀左右

网友:
普通计数器可以级联的

网友:
FPGA自己搭是最经济实惠和省事的

网友(2023-12-01):
高性价比

网友:
swm341,5个32位,12个24位

网友:
中科昊芯 有 外设兼容tms320f280049c的芯片,有foc库,isa是risc-v

据说兼容f28379d的货也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