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有没某些网络间距离可近,与其它网络距离远设置?

楼主(2023-04-30):
如题,与市电相互连接的网络,有些网络需要与其它网络之间距离比较大,但是这些网络之间,距离可以设置的较小,99SE有没这种设置?

譬如:网络ABCDEF,网络ABCD与网络EF的距离要大,但是网络ABCD之间的距离不用大,没找到这种设置

网友:
都用了99se了还纠结这种问题吗?先设置一个较宽的网络,画好宽的网络的线,再设置一个窄的网络,依次作业,再多的不同宽度网络都可以,如果自动布线当我没说

网友:
楼主应该40+了吧

网友:
99se可以设定多个间隙规则的,比如一般网络8mil,地网络15mil

网友:
行行好,放过99se吧。

网友:
设置设计规则里不同网络之间的间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