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 i.MX RT1052 Pro开发板+5寸液晶屏跑Linux液晶屏异常闪烁问题

楼主(2023-05-01):
野火 i.MX RT1052 Pro开发板+5寸液晶屏跑Linux液晶屏异常闪烁,如下图所示。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问野火的技术支持啊

楼主:
他们技术放假了。他们论坛发帖还要审核。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LCD pixel clock frequency从33.6MHz降低到21.6MHz后就工作正常了。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也不知道。

网友:
入门了,羡慕

网友A:
排线阻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线阻抗问题?

有可能,没有使用排线,用的是排针排母的插件连接

网友:
排针排母一般的速度就5Mhz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