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刹车电阻选型的问题,用大单体铝壳电阻是不是浪费了

楼主(2023-05-01):
24V或者48V系统,如果拖动大转动惯量电机,
在急停的时候,如果供电设备不是电池或者不能用电池回收能量,会产生超过100V的电压。

这个时候,如果有刹车电阻来吸收这个发电的电荷,就不会产生高压。
而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不到1s的时间。

那么使用大单体铝壳电阻作为刹车电阻,基本上热量还没发出来,整个过程就已经结束了。

===

那么问题来了,用什么样的东西来替代这个大单体铝壳电阻,更为合适?

网友:
而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不到1s的时间。
那么使用大单体铝壳电阻作为刹车电阻,基本上热量还没发出来,整个过程就已经结束了。

就是这样的,不是持续工作,所以它一般没必要搞成跟电机差不多大的功率,会比电机小很多,根据使用情况选择,它不会过热就可以了。

如果嫌体积大,可以用那种超薄的,装散热器上。

如果嫌贵,云母片+电阻丝自制。

网友A:
水泥电阻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泥电阻不行吗?

没差别了。

一样体积大。

作为刹车电阻的时候,一样来不及传热,刹车就结束了。

===

今天想到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就是用PWM的方式去控制刹车电阻通断,这样可以对电阻值的要求就不需要那么大了。

网友B:
这个电机是啥类型电机呢?很大功率吗?之前驱动的交流异步电机,也有2KW多,设计了刹车电阻,发现母线电压都没啥变化(电池供电),用不上

网友:
看启停是否频繁吧,频繁得话功率散热跟不上照样冒烟
PWM控制可以等效成刹车电阻可变,会把刹车过程变缓,制动效果变差,跟加大阻值作用一样
PWM的好处是可以动态吸收母线电压,但解决不了功率问题,功率还是取决于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是啥类型电机呢?很大功率吗?之前驱动的交流异步电机,也有2KW多,设计了刹车电阻,发现母线电压 ...

电池直接供电,是不需要额外刹车电阻的。

电池本身就是刹车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是啥类型电机呢?很大功率吗?之前驱动的交流异步电机,也有2KW多,设计了刹车电阻,发现母线电压 ...

但还有另外一种极端情况,就是急减速的时候,直接把电池供电线给掐断了。

这种情况下,驱动器上如果没有刹车电阻,就糟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差别了。

一样体积大。

都一样的,而且PWM可能来不及,就迟滞比较开关控制就可以了。
刹车轻缓是电机驱动那边的事,这个只管母线电压。
机械能就那么多能量,你不干掉它,它就会干掉你。
云母片缠电阻丝再贴到散热片上是值得考虑的

网友C:
用MOS管做恒流源负载,散热片根据实际发热情况确定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OS管做恒流源负载,散热片根据实际发热情况确定大小。

要选择内阻非常大的MOS ?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选择内阻非常大的MOS ?

应该按电子负载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选择内阻非常大的MOS ?

主要是耐压和功率,最重要的是不能超过SOA(安全工作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