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亮度忽明忽暗问题,求解决方法

楼主(2023-05-01):
刚刚重装了系统,WIN10 LTSC 1809企业版,笔记本屏幕莫名其妙忽明忽暗
大概30S发作一次,亮度自动降到一半,两三秒后又自动恢复
试过电源和睡眠里面的选项,没有亮度相关的选项
电池选项把节能降低亮度关掉也没用
装了官方的核显驱动也没用
网上说的方法都试过也没用
T14S CPU 6850U,核显
没辙了。。。有谁经历过类似情况?

网友A:
什么型号都不说?老式灯管那种?还是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都不说?老式灯管那种?还是LED?

上面写了,T14S 6850U,去年刚出的型号

网友B:
intel 核显驱动设置面板里面,可以调节。使用电池的时候,屏幕会自动被节能,可以关闭。但是当你插上交流电源,再拔掉,前面的设置又被清掉了。

当时我就觉得很无语。

反人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l 核显驱动设置面板里面,可以调节。使用电池的时候,屏幕会自动被节能,可以关闭。但是当你插上交流电 ...

可惜,我这是AMD...没这选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惜,我这是AMD...没这选项

看看充电指示是不是一直在电源--电池跳。是的话,赶紧换新。

网友:
进pe试试,还闪烁就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充电指示是不是一直在电源--电池跳。是的话,赶紧换新。

重装系统之前一直好的,可以排除硬件问题了
另外记得你推荐过LTSC1909,我找了几圈没找到靠谱的资源,itellyou上也没有,方便留个资源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装系统之前一直好的,可以排除硬件问题了
另外记得你推荐过LTSC1909,我找了几圈没找到靠谱的资源,ite ...

ltsc不太建议非geek用。我只有en的,看看有没有人有cn版本的。或者你下个最新的ltsc试试(2303?),不行就再换。

注意,ltsc可能不兼容部分笔记本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sc不太建议非geek用。我只有en的,看看有没有人有cn版本的。或者你下个最新的ltsc试试(2303?),不行 ...

那我这个问题估计就是没兼容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装系统之前一直好的,可以排除硬件问题了
另外记得你推荐过LTSC1909,我找了几圈没找到靠谱的资源,ite ...

i tell you 的新资源,都在新next网站里面

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ltsc_2019_x64_dvd_9c09ff24.iso (4.17 GB)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装系统之前一直好的,可以排除硬件问题了
另外记得你推荐过LTSC1909,我找了几圈没找到靠谱的资源,it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i tell you 的新资源,都在新next网站里面

ed2k://|file|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ltsc_2019_x64_dvd_9 ...

多谢~~~~~~~

网友:
找道士给你贴道符吧,保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