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我的汽车点烟口上面的QC3.0充电器,为何触点总是熔化? 第2个了

楼主(2023-05-01):
汽车点烟口的电流应该可以支持10A, 我的QC3.0充电器肯定用不了10A电流。

已经是第二个熔化了。而且,2个是不同的品牌。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接触不良呗,估计是你座子有点问题

网友:
接触不好,电流又挺大,发热严重估计塑料就化了

网友:
顶部融化,可能点烟插座接触不良了

网友:
我的那个也是烧了外壳....估计是铁的材质了....现在想找个质量好的,用XT30转接一下了......

网友A:
估计里面是通过弹簧导电的,电阻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里面是通过弹簧导电的,电阻大。

我拆过功率大点的有导线,小功率的就只有弹簧了。
最好还是拆开看看里面啥情况

网友B:
可以试试把随车的真正的点烟器插上去用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比较正常,就是真的gei烟点火那个点烟器,插上向下按一下,温度到了后会自动跳出来一截,拿起来里面绕曲的烧红的电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把随车的真正的点烟器插上去用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比较正常,就是真的gei烟点火那个点烟器,插上向下 ...

这个测试正常。烧红了能弹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测试正常。烧红了能弹上来。

拆开看看融化的充电头看中间触点弹簧中间有没有导线连接,有可能线断了弹簧导电造成发热问题。换个大牌子的也许就解决问题了,最好支持自己与家人用的手机快充协议的的充电快点

x宝看了下这类产品,想推荐一款。结果看到虚标严重市场混乱,直接凌乱了无法推荐了

网友C:
【淘宝】https://m.tb.cn/h.UufOw5H?tk=TSGxdN1RoWz CZ3457 「车载双USB充电器QC3.0快充大功率 兼容苹果2.4A 12W 华为FCP 9V2A」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阿莫试试这个,铝合金外壳,我自己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https://m.tb.cn/h.UufOw5H?tk=TSGxdN1RoWz CZ3457 「车载双USB充电器QC3.0快充大功率 兼容苹果2.4 ...

这个不错,内置双电源电路,就是这个弹簧咋没有飞线把触点与电路连接起来用弹簧导电有点怕怕。以前拆了一个飞毛腿的5v2a都有飞线的

网友:
这款也不错,支持三星与苹果快充,有蓄电池欠压保护,大牌子放心点。可惜不支持pd 20v没法充笔记本

网友:
买个小米的100w。那个支持qc或者pd.,外壳是金属的。我用了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