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ndroid 12 怎样切换回IPV4?

楼主(2023-05-02):
好象从版本11开始就默认是IPV6了

网友A:
移动网络自动双栈,不需要切换。wifi不支持v6。所以你想要干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移动网络自动双栈,不需要切换。wifi不支持v6。所以你想要干吗?

我的红米手机,android13,移动网络可以在apn设置里选择ip协议,wifi默认支持ipv6,且无法关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红米手机,android13,移动网络可以在apn设置里选择ip协议,wifi默认支持ipv6,且无法关闭。 ...

13竟然这么先进了?那个ipv6估计比较挑,家用pd模式12都不支持。。

据说google故意的,不让wifi支持6。。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竟然这么先进了?那个ipv6估计比较挑,家用pd模式12都不支持。。

据说google故意的,不让wifi支持6。 ...

手里的两个三星的手机,版本分别是是10和13,都支持双栈,不论是wifi还是移动网络。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应该是移动网络的APN设置成了强制ipv6,导致用移动网络的时候很多APP/网页打不开,用wifi没问题。修改位置在设置/连接/移动网络/接入点设置(或者接入点名称)/编辑接入点/接入点漫游协议/选IPV4或者是IPV4、IPV6.。别问为啥知道,曾经手欠修改过这里,微信啥的都能用,但是麦当劳的APP死活加载不出付款页面来,差点没饭吃。

楼主:
感谢坛友们热心解答,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