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如何配置Qt Creator 用于全志 A40i 应用编译

楼主(2023-05-03):
贪图便宜采购了某款linux 系统触摸屏,
厂家提供了命令行编译脚本!
使用甚是不方便,厂家也无法提供Qt Creator 配置说明

只给了一个脚本配置,  如何将一下配置,直接设置在Qt Creator 中,方便图形界面编译arm-linux-gnueabihf

SOURCE_DIR="$( cd "$( dirname "${BASH_SOURCE[0]}" )" && pwd )"
#echo $SOURCE_DIR

export A40I_SDK_PATH=$SOURCE_DIR
export A40I_SYSROOT=$A40I_SDK_PATH/sysroot
export PATH=$A40I_SYSROOT/usr/local/Qt-5.12.6/bin:$A40I_SDK_PATH/gcc-linaro-5.3.1-2016.05-x86_64_arm-linux-gnueabihf/bin/:$PATH
export TOOLCHAIN_SYS=arm-linux-gnueabihf
export TOOLCHAIN_PREFIX=$TOOLCHAIN_SYS-
export CPATH=$A40I_SYSROOT/usr/include:$CPATH
export PKG_CONFIG_SYSROOT_DIR=$A40I_SYSROOT
export PKG_CONFIG_PATH=$A40I_SYSROOT/usr/lib/pkgconfig
export PKG_CONFIG_ALLOW_SYSTEM_LIBS=1
export CC=${TOOLCHAIN_PREFIX}gcc
export CXX=${TOOLCHAIN_PREFIX}g++
export GDB=${TOOLCHAIN_PREFIX}gdb
export CPP="${TOOLCHAIN_PREFIX}gcc -E"
export NM=${TOOLCHAIN_PREFIX}nm
export AS=${TOOLCHAIN_PREFIX}as
export AR=${TOOLCHAIN_PREFIX}ar
export RANLIB=${TOOLCHAIN_PREFIX}ranlib
export OBJCOPY=${TOOLCHAIN_PREFIX}objcopy
export OBJDUMP=${TOOLCHAIN_PREFIX}objdump
export STRIP=${TOOLCHAIN_PREFIX}strip
export CONFIGURE_FLAGS="--target=arm-linux-gnueabihf --host=arm-linux-gnueabihf --with-libtool-sysroot=$A40I_SYSROOT"
export CPPFLAGS=" -mfloat-abi=hard --sysroot=$A40I_SYSROOT"
export CFLAGS="$CPPFLAGS"
export CXXFLAGS="$CPPFLAGS"
export LDFLAGS=" --sysroot=$A40I_SYSROOT"

楼主:
一下是 官方给的 编译包中的 Qt-5.12.6/bin 下的配置文件!

傻眼了,尝试按照这些配置,做了各种设置,最后结果一样 是应用无法编译通过

qt.conf
        [EffectivePaths]
        Prefix=..
        [DevicePaths]
        Prefix=/usr/local/Qt-5.12.6
        [Paths]
        Prefix=/usr/local/Qt-5.12.6
        HostPrefix=$(A40I_SYSROOT)/usr/local/Qt-5.12.6
        Sysroot=$(A40I_SYSROOT)
        SysrootifyPrefix=true
        TargetSpec=linux-arm-gnueabi-g++
        HostSpec=linux-g++

网友A:
不要浪费时间,让厂家解决,否则换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浪费时间,让厂家解决,否则换屏

末流厂家,7寸屏  不到500元的价格!!!

厂家支持一坨......

已经放弃了.....

网友:
哈哈哈哈 我们也是放弃了 支持一坨翔

网友B:
先保存成一个脚本文件 比如env.sh, 执行:source env.sh  , 然后PRO工程目录下执行qmake(或cmake)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保存成一个脚本文件 比如env.sh, 执行:source env.sh  , 然后PRO工程目录下执行qmake(或cmake)编译 ...

厂商提供的是脚本,运行后,可以make 命令来执行编译!
用惯了VS 用make命令编译很少不习惯!

网友C:
换安卓吧,linux没有一定功力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安卓吧,linux没有一定功力搞不定

客户说 要用linux 不用安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