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I这种高速信号,怎么去分析它的信号质量呢?

楼主(2023-05-03):
自己做了一块主板,基于瑞芯微的。通过DP转MIPI出来驱动屏幕。

现象1:5块屏幕有3块驱动不了,大概这个比例,而且能驱动的,在高低温时现象也不完美。
现象2:屏幕一般可以到120HZ刷新率,但实际高于30HZ就驱动不了。

怀疑是MIPI的信号质量问题。这种信号除了理论分析,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测量他的波形呢?示波器估计没办法吧

网友:
示波器可以测,有配套的测试软件和工具

网友A:
rk3399点mipi屏我们批量也遇到过偶尔点不起来的情况。。像你说的30hz都不稳定,还是先排查pcb布线吧。通常信号完整性有大问题。我们日常都是1gbps以上,甚至有个板子冲到了2.2gbps也非常稳定,除了有速率过高造成的少量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k3399点mipi屏我们批量也遇到过偶尔点不起来的情况。。像你说的30hz都不稳定,还是先排查pcb布线吧。通常 ...

好的,谢谢!

网友:
瑞芯微的基本都有mipi接口的

网友:
1、屏的上电时序有没问题。有些MIPI屏对上电时序有严格的要求,一定要对着屏的规格书核对上电时序。
2、降低屏的帧率,(主要是想降低CLK的频率)看下低速时是否有问题。
3、确认下PCB的走线是否有问题。差分对间距>=2W,差分对阻抗100R。
4、核对屏参是否对。
5、可以试着抬高VDD_LOG的电压(抬50MV),看有没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