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5做个高效二次侧谐振LLC隔离电源

楼主(2023-05-03):
上周浏览网页,发现Ti的EDN有篇文章说用UCC25800可以做低EMI的多组隔离电源,
但看电路图,完全看不到有反馈,平常的LLC控制器至少有频率反馈呀,ucc25800的电路根本没有反馈。
于是找Ucc25800文档看,它就是一个50%的开环功率振荡器,低EMI依赖的是‘二次侧LLC谐振’

既然UCC25800是一个50%功率振荡器,而UC3845也是一个功率振荡器呀,最大输出/吸收电流可以500mA。开环时也是50%占空比,uc3845又很便宜。
直接利用现有材料,变压器就利用手头的1mH的共模电感(9*5*3环形),短路初级测到漏感是2.2uH,LLC谐振用0.47u独石,按UCC25800手册算出来的谐振频率是156KHz
uc3845的Rt=12K,Ct=510p,输出频率计算是140Khz,小于并接近谐振频率。
次级整流二极管直接用BAT54S,滤波电容47u+0.1u
实测15.9V供电,输出空载16V,带23mA负载时,输出电压降到13V;带113mA时,输出电压降到9.8V,uc3845微温
没有示波器,不清楚纹波如何。

以前也尝试直接用UC3845+共模变压器+全桥,但带负载能力差,3845的发热也大。现在换成这种二次侧LLC谐振方式,发热量明显降低。

UC3845有+5V的Vref输出,有100mA输出能力,可以给数字电路供电,然后加上二次侧LLC谐振出来多个隔离测量电源,成本和效果应该比用B0505这些好。

网友A:
不建议这么玩,384X是BJT输出,EC反向倒置的电流增益很小,处理无功电流有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这么玩,384X是BJT输出,EC反向倒置的电流增益很小,处理无功电流有隐患 ...

无功电流指的是二次侧谐振电压反射回初级吗?
但如果BJT的CE并联着保护二极管,就直接从二极管通过,BJT反向倒置hfe虽然小,但电流也小,(不过我不大确定uc3845输出BJT有没有并联着二极管)

楼主:
找了个渣渣示波器SR8,看了空载时次级的波形,如下图,
可能是3845的频率和LC谐振频率相差较大,每半周出来大半个正弦波,

带载时,示波器一直没法同步,调不出波形。
也测过带载时整流滤波后波形,纹波也较大,估计也是3845和LC振荡频率问题,
估计频率相差较大时,半波和半波之间存在较长时间的没电压,削峰平谷导致纹波略大
如果频率很接近,半波和半波之间就衔接的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