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激光测距的帖子,用了很多门电路做延时的

楼主(2023-05-03):
之前在论坛里面看到一个激光测距方案,好像是老外做的 。用了很多门电路做延时的,有人看到过么? 看到过得 转发一下啊  感谢先

网友A:
没有这样的。叫做TDC芯片。除外就是tof芯片,当然也要精确测量ld激光脉冲到sensor接收的延迟(和电压/温度相关,所以可以根据不同温度做相关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的。叫做TDC芯片。除外就是tof芯片,当然也要精确测量ld激光脉冲到sensor接收的延迟(和电压/温度 ...

对,是TDC芯片 ,但是那个人没用这个芯片  用门电路搭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TDC芯片 ,但是那个人没用这个芯片  用门电路搭了一个

。。那就是后面用fpga进位链模拟的tdc,要不然就是用不相干时钟去采样,然后数学拟合了。

数学拟合精度可以到3ps左右,分辨率看采样时钟和输出时钟的相干度,比如用40mhz输出激光,用35.21618794mhz去采样。

两种实现方式各有优缺点,tdc简单(我没用过),数学计算费时间,做不到实时,且样本要求较多(我做的那个需要采样8k点),但是是一种后处理,可以放在外面单独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