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淋水误报,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

楼主(2023-05-04):
现在有个超声波传感器,需要与地面垂直安装,振动面朝上, 一般情况下测试都是正常的, 但是只要在上面 滴一滴水,就会识别为盲区误报了,这个有什么好的策略能解决吗,各位大侠。
   使用场景是在户外使用,如果只要一下雨就会这样的情况。

网友:
做个防雨罩不可行吗

网友:
防雨+加热

网友:
超声波本身的特点似乎决定了对水的影响是无法凭借算法什么的来消除的。
如楼上所说,看看硬件/结构/其他附件方面考虑。
或者回到原始应用场景,户外测距,还有哪些方法?

网友:
用全密封超声波探头,带15度角度安装,水滴无法留在上面

网友:
减小发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