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K-DFPGL22G之FPGA开发指南_V1.0》第二十五章

楼主(2023-05-04):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 DFZU2EG_4EV MPSoC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9236804589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0252-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994244016

第二十五章SD卡读BMP图片HDMI显示实验

我们在“SD卡读BMP图片LCD显示实验”中,成功地将SD卡中的BMP图片读出,并将其显示在了LCD屏上。本章我们将学习如何SD卡中的BMP图片显示在HDMI显示器上。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25.1简介
25.2实验任务
25.3硬件设计
25.4软件设计
25.5下载验证

25.1简介

在“SD卡读BMP图片LCD显示实验”的简介部分,我们详细介绍了BMP图片的数据格式;另外在《MPSOC FPGA开发指南》中的“HDMI彩条显示实验”一章,我们介绍了HDMI接口。如果大家对这两部分的内容不熟悉的话,可以参考相应的章节,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25.2实验任务
本章的实验任务是使用MPSOC开发板读取SD卡中存放的BMP格式图片,分辨率为1920*1080,并将其显示在HDMI显示器上。
25.3硬件设计
根据实验任务我们可以画出本次实验的系统框图,如下图所示:
图 25.3.1 系统框图

图 25.3.1与“SD卡读BMP图片LCD显示实验”中的系统框图基本相同,只是将驱动LCD显示的rgb2lcd模块替换成了本次实验中的DVI Transmitter,用于驱动HDMI接口;另外还删除了用于读取LCD ID信息的AXI GPIO模块。因此本次实验的硬件设计部分在“SD卡读BMP图片LCD显示实验”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即可。
首先要删除《SD卡读BMP图片LCD显示实验》工程中的rgb to lcd模块和AXI GPIO两个模块,以及LCD相关的接口。如图 25.3.2所示,我们要删除图中橙色高亮的两个模块和4个接口:
图 25.3.2 删除LCD相关模块

由于本次实验通过HDMI显示器显示图片,分辨率固定为1080P(1920*1080),因此时钟IP核可以固定输出三路时钟提供给DVI_Transmitter模块,且取消勾选动态重配置的功能,时钟IP核的配置修改如下图所示:
图 25.3.3 取消动态重配置选项

图 25.3.4 时钟输出界面

时钟IP核共输出三路时钟,频率分别为148.5Mhz、371.25Mhz和742.5Mhz,用于连接至DVI_Transmitter模块。需要注意的是,对于“4EV”器件来说,其速度等级为“-1”,时钟IP核能够输出的最大时钟频率为667Mhz。当配置的时钟高于此频率时,会有一个警告,提示时序可能不满足,不过适当超频通常不影响其功能,因此可直接忽略此警告。
接下来添加DVI Transmitter IP核。该IP核位于工程目录下的ip_repo文件夹中,名为“DVI_TX”。我们需要将其添加到工程的IP库中,添加IP核的方法请大家参考“自定义IP核-呼吸灯实验”。添加完成后,我们要在Block Design中连接DVI Transmitter模块的接口信号,并引出外部端口(只需要引出TMDS端口,而tmds_oen是预留的端口信号,浮空即可),具体的连接方式如图 25.3.5所示:
图 25.3.5 添加并连接DVI_Transmitter IP核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实验的硬件框图是基于《SD卡读BMP图片LCD显示实验》搭建的,VDMA的AXI Stream格式数据流和Memory Map格式数据流的时钟频率设置的较低,为100Mhz,因此VDMA和DDR4的数据交互速率会受到限制,即支持的HDMI显示分辨率无法达到很高,实测最大能达到的分辨率为1280x800。
对于LCD屏的显示实验来说,达到1280x800的分辨率已经够用了,但是考虑到目前大多数的HDMI显示器支持1080P(1920x1080)的分辨率,我们需要对底层搭建的硬件环境做修改,才能支持1080P分辨率。考虑到本手册HDMI显示相关的例程不需要1080P分辨率,且大多数HDMI显示例程是基于LCD例程修改而来,如果每次都为了兼容1080P分辨率而修改底层硬件环境比较麻烦,因此本手册仅本章实验的底层硬件环境支持1080P分辨率,其它HDMI实验大家如果有1080P分辨率的显示需求,可以按照本章实验进行修改。
底层硬件修改的方法是将VDMA的AXI Stream格式数据流和Memory Map格式数据流的时钟频率改为150Mhz,而VDMA的配置端口不需要太高的频率,可以仍然保持100Mhz。
首先双击打开“Zynq UltraScale+ MPSOC”框图,点击“Clock Configuration”,在“PL Fabric Clocks”一栏下勾选PL1,时钟频率设置为150Mhz。设置完成后,点击“OK”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25.3.6 添加“PL1”时钟

修改完成后,可以发现“Zynq UltraScale+ MPSOC”框图多了一个pl_clk1端口。接下来删除pl_clk0连线,首先选中pl_clk0的连线使其高亮,然后按下键盘的“Delete”进行删除,如图 25.3.7和图 25.3.8所示:
图 25.3.7 选中pl_clk0连线

图 25.3.8 删除pl_clk0连线

然后删除框图中的AXI Interconnect IP核(ps8_0_axi_periph)、AXI SmartConnect IP核(axi_smc)和Processor System Reset IP核(rst_ps8_0_99M),框图删除后,如下图所示。
图 25.3.9 删除IP核

接下来连接pl_clk1的时钟,如下图所示。
图 25.3.10 连接pl_clk1时钟

然后点击“Run Connnection Automation”,下面列出了会自动连接的模块及其接口,勾选“All Automation”,然后点击“OK”按钮。
此时系统会自动生成 AXI Interconnect 和 AXI Smartconnect。AXI Interconnect(ps8_0_axi_periph)用于桥接MPSOC处理器M_AXI_HPM0_LPD接口和外部低速外设的AXI_LITE接口;AXI Smartconnect(axi_smc)用于连接MPSOC处理器的S_AXI_HP0_FPD接口和VDMA的M_AXI_MM2S总线。另外系统也自动生成了两个 reset模块(rst_ps8_0_99M和rst_ps8_0_149M),用于复位总线上的外设。
整体系统架构图如下:
图 25.3.11 整体系统架构连接图

Block Design修改完成后保存,然后重新Generate Output Products和“Create HDL Wrapper”。接下来我们还要修改约束文件,为HDMI接口分配引脚。打开工程中名为“pin.xdc”的约束文件,并将原先LCD相关的约束语句删除,替换成以下内容: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G3 IOSTANDARD LVDS} [get_ports {TMDS_tmds_data_p[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F2 IOSTANDARD LVDS} [get_ports {TMDS_tmds_data_p[1]}]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G1 IOSTANDARD LVDS} [get_ports {TMDS_tmds_data_p[0]}]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E1 IOSTANDARD LVDS} [get_ports TMDS_tmds_clk_p]
保存约束文件,然后选择“Generate Bitstream”重新生成BIT文件。
25.4软件设计
本次实验的软件工程与“SD卡读BMP图片LCD显示实验”略有不同,如下图所示:
图 25.4.1 软件工程

图 25.4.1红色方框中的文件夹名为“display_ctrl_hdmi”,它在前面实验中“display_ctrl”的基础上删除了GPIO相关的函数及变量。在本次实验中删除了AXI GPIO模块,因此要删除这些函数和变量,否则会报错。
本次实验的代码如下所示: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stdlib.h>
3  #include <string.h>
4  #include "xil_types.h"
5  #include "xil_cache.h"
6  #include "xparameters.h"
7  #include "xaxivdma.h"
8  #include "xaxivdma_i.h"
9  #include "display_ctrl_hdmi/display_ctrl_hdmi.h"
10 #include "vdma_api/vdma_api.h"
11 #include "ff.h"
13 //宏定义
14 #define VDMA_ID            XPAR_AXIVDMA_0_DEVICE_ID   //VDMA器件ID
15 #define DISP_VTC_ID        XPAR_VTC_0_DEVICE_ID       //VTC器件ID
17 //函数声明
18 void load_sd_bmp(u8 *frame);
20 //全局变量
21 XAxiVdma     vdma;
22 DisplayCtrl  dispCtrl;
23 VideoMode    vd_mode;
24 //frame buffer的起始地址
25 unsigned int const frame_buffer_addr = (XPAR_PSU_DDR_0_S_AXI_BASEADDR + 0x1000000);
27 int main(void)
28 {
29  xil_printf("HDMI Display 1920*1080 \r\n");
31  //设置 video 参数,分辨率: 1920*1080
32  vd_mode = VMODE_1920x1080;
34  //配置VDMA
35  run_vdma_frame_buffer(&vdma, VDMA_ID, vd_mode.width, vd_mode.height,
36                          frame_buffer_addr,0, 0,ONLY_READ);
38     //初始化Display controller
39  DisplayInitialize(&dispCtrl, DISP_VTC_ID);
40     //设置VideoMode
41  DisplaySetMode(&dispCtrl, &vd_mode);
42  DisplayStart(&dispCtrl);
44  //读取SD卡图片并显示
45  load_sd_bmp((u8*)frame_buffer_addr);
46     return 0;
47 }
49 //从SD卡中读取BMP图片
50 void load_sd_bmp(u8 *frame)
51 {
52  static  FATFS fatfs;
53  FIL     fil;
54  u8      bmp_head[54];
55  UINT    *bmp_width,*bmp_height,*bmp_size;
56  UINT    br;
57  int     i;
59  //挂载文件系统
60  f_mount(&fatfs,"",1);
62  //打开文件
63  f_open(&fil,"fengjing.bmp",FA_READ);
65  //移动文件读写指针到文件开头
66  f_lseek(&fil,0);
68  //读取BMP文件头
69  f_read(&fil,bmp_head,54,&br);
70  xil_printf("fengjing.bmp head: \n\r");
71  for(i=0;i<54;i++)
72      xil_printf(" %x",bmp_head);
74  //打印BMP图片分辨率和大小
75  bmp_width  = (UINT *)(bmp_head + 0x12);
76  bmp_height = (UINT *)(bmp_head + 0x16);
77  bmp_size   = (UINT *)(bmp_head + 0x22);
78  xil_printf("\n width = %d, height = %d, size = %d bytes \n\r",
79          *bmp_width,*bmp_height,*bmp_size);
81  //读出图片,写入DDR
82  for(i=*bmp_height-1;i>=0;i--){
83      f_read(&fil,frame+i*(*bmp_width)*3,(*bmp_width)*3,&br);
84  }
86  //关闭文件
87  f_close(&fil);
89  Xil_DCacheFlush();     //刷新Cache,数据更新至DDR中
90  xil_printf("show bmp\n\r");
91 }
可以看出,本次实验的程序与“SD卡读BMP图片LCD显示实验”非常相似,只是删除了读取LCD ID相关的内容。有关这部分代码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SD卡读BMP图片LCD显示实验”,此处不再赘述。需要注意的是,本次实验在SD卡中放置的图片分辨率为1920*1080,因此在程序的第32行,视频参数设置成VMODE_1920x1080。
25.5下载验证
首先我们将下载器与开发板上的JTAG接口连接,下载器另外一端与电脑连接。然后使用USB连接线将USB UART接口(PS_PORT)与电脑连接,用于串口通信。
我们在工程目录下新建了一个名为“风景图片”的文件夹,把其中名为“fengjing.bmp”的图片拷贝到SD卡的根目录下,然后将SD卡插入开发板背面的卡槽中。另外还需要使用HDMI连接线将HDMI显示器连接到开发板上的HDMI接口,最后连接开发板的电源。
在Vitis软件下方的Vitis Terminal窗口中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来设置并连接串口。然后下载本次实验硬件设计过程中所生成的BIT文件,来对PL进行配置。最后下载软件程序,下载完成后,在下方的Vitis Terminal中可以看到应用程序打印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25.5.1 串口打印信息

图 25.5.1中打印出了BMP文件的文件头和信息头等信息,同时从数据中计算出BMP图片的宽度为1920,高度为1080,与我们存入SD卡中的BMP图片一致。
同时HDMI显示器上显示存入SD卡中的示例图片,如图 25.5.2所示,说明本次实验在MPSOC开发板上面下载验证成功。
图 25.5.2 下载验证